[家电] 拆个0.28元的插排,顺便自己做几个小排插

楼主(2024-08-09):
某宝用完红包0.28元的插排,拆开看看做工怎么样,顺手做几个排插用。这个价位地线必须是铁的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做的排插线短了点吧。我一般是3米起步。用公牛的插板,质量真的不错,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B:
不到3毛钱能买个插排?真是太卷了!

网友:
我也没了一些这种七孔的,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和之前的一个一样,只差线

网友:
那年,签到红包1元左右的时候,淘工厂第一天购物第二天反个券,然后买两个这种插座基本就是0元左右,那年我买了好多个,后来给他们干活用了不少,家里还有几个,不过是不带开关的,手机充电好用,

网友:
小功率其实做工算可以了

网友:
这种便宜别占了,插座质量很差,万一失火损失就大了

网友:
插排上不要图便宜,还是买些品牌的,插小功率电器放心些

网友:
质量真的不错

网友:
不接大功率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做的排插线短了点吧。我一般是3米起步。用公牛的插板,质量真的不错,就是价格贵点{:013 ...

你没看清楚,楼主的插排可不是公牛的,只能是公牛款插排。这个插排和真公牛质量差的太多了,不过当前公牛的插排也不咋地。

网友:
冲个手机还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到3毛钱能买个插排?真是太卷了!

小功率设备用用还行   大功率使用有点担心

网友:
地线必须是铁的

网友:
插小功率电器

网友:
这种开关很容易坏,经常卡住弹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到3毛钱能买个插排?真是太卷了!

红包1.8,实际也要2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做的排插线短了点吧。我一般是3米起步。用公牛的插板,质量真的不错,就是价格贵点{:013 ...

都是接些小功率用,手机充个电,路由器摄像头,小夜灯等,不用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