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沃尔森 X战警 D498 探照灯”

楼主(2024-08-10):
一个老乡拿来一个手提探照灯,说是充电时把安卓插口给捅下来了让修。他也是爱鼓捣的人,拆开把掉下的母座包好粘在把手上了,他只会找到它,却不会焊上去。

说是修吧,其实就是换个充电母座而已,因为焊母座时手占着,也没照成相,这帖就算是拆机贴吧。(照片有点多,分三层吧。)

包得像快递一样

“拆快递”

看样子挺爱惜的,包装什么的还保留得很全

把手上的这个白包里边就是掉下的母座

三个开关分别控制前主灯、左右两边侧面灯

侧面灯

主灯

充电孔在尾部,两种螺丝

这个锈了

充电口有防水盖

指示灯透明罩

有充电宝功能

产品还算正规,说明书,合格证都有

被捅下的母座

转下层,先不要插楼

楼主:
拆下充电控制板

插头不少,分别为控制开关,电池,主灯,左右侧灯

编号,拍照好还原,这组纽在一起

这组三个插头用胶带粘上,防止位置错乱

板子与面板脱离

指示灯透明罩

4颗指示灯

控制板与主灯插头

这个芯片应该是充电用的吧

这个无字,单片机吧

有USB输出,可以当充电宝使用

充电母座就被焊在这个小板上边

这种固定充电母座的方法挺好的

原来的母座是贴片型的,与底板焊接面积太小。换成这种带插脚的,可以插在焊接孔里边,焊接面积大,焊好后不容易捅掉了

试试可以充电了

换的这个新的是带卷边的,把孔稍微扩了一点点

罩上罩子很漂亮

楼主:
既然拿来了,不能白给他修,得让这个灯给坛友们开开眼界

L型的没有改锥型的好用

散热不太好啊

底部有固定用的螺丝,看样子可以固定在三角架上

右边灯

左边灯

充电电流不小呀

下边看看视频怎么用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赶上直播了吗,手边有备件的话直接换成c口更方便

网友:
差不多到尾了吧。

网友:
5节18650,居然不是一块大铅酸

网友:
做工没得说!

网友:
拆的好仔细啊   质量看起来不错

网友:
沃尔森,微笑鲨,神火,这些都是毫无底线的假广告,以至于这种垃圾货,比筒友手上那些都卖的好。

网友:
顺便加充电板扩流,灯杯部分加散热风扇,外壳开通风孔。

网友:
这个转接板设计不错,可以在U口和C口之间加个垫片,这样拔插的时候C口就不会往U口这边倾斜。

网友:
散热有点夸张了

网友:
钓鱼用的吧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错,电池充电看着好像有均衡充电,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好像这个灯还不便宜呢,可以照近千米

网友:
看这个灯的名字,取得高大威猛坚固。

网友:
侧灯的散热看着还不错,主灯感觉就马马虎虎了。

网友:
好大电池,用料是正经货。

网友:
灯拆解的细 致,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板子太单薄不牢固,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