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和电源不兼容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4-08-10):
看到前面一位兄弟说Win10不定时黑屏的问题,让我想起以前碰到的奇怪的故障:
电源长城450w额定电源,把它安装到微星b85主板上点不亮,显卡风扇转cpu风扇就开机微微动了一下,很细微的动一下,然后就没反应。
但用一个400w额定电源就能轻松点亮开机,说明主板是好的,而这个450w电源插在映泰h81主板上又可以点亮,说明这电源又是好的,这基本上就是电源与主板兼容性的问题。
还碰到过一个航嘉电源点不亮的,发现12v电压低了0.2v,但用到其它主板无问题,应该还是主板对电压要求较高所致。

网友:
电源还是很重要的,不能偷工减料,不能图便宜。

网友:
这问题还真是难遇见

网友A:
不存在正常电源和正常主板不兼容的,唯一可能是其中之一有暗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正常电源和正常主板不兼容的,唯一可能是其中之一有暗病。

但是的确分开两个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的确分开两个都能用

大概率是电源有问题,不建议当成正常品使用。

网友:
也有可能是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这类问题真是难遇见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电脑维修干久了能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B:
不存在正常电源和正常主板不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存在正常电源和正常主板不兼容的

可能吧,因为这个问题我弄了大半天才弄好的

楼主:
有人会不相信这个问题的存在,那是因为你没碰到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会不相信这个问题的存在,那是因为你没碰到而已,比如人性是恶还是善,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 ...

针脚定义相同的情况下,输出功率足,不存在兼容问题,有事说事,别装思想家!这是技术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脚定义相同的情况下,输出功率足,不存在兼容问题,有事说事,别装思想家!这是技术论坛 ...

哈哈哈,举个例子而已;不过上面的问题我的确是碰到了,并且费了很大的劲,因为两个都没问题,分别另外接主板和电源都可以,但就只放在一块不行,也可能是那个主板对电源的功率要求比较苛刻,但是表现就是不能使用,语言描述里面兼容还比较合适,这个主板不兼容这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正常电源和正常主板不兼容的,唯一可能是其中之一有暗病。

------------------

网友:
还是要用好电源压!!!

网友:
非要说是“兼容”问题的话,
个人认为是电源的插头跟主板的针脚大小不兼容。

网友C:
有的主板pg信号是自己芯片产生的,有的主板用电源的pg信号,当时序有冲突,故障就显现了。比如电源pg信号延迟太短,主板正好需要检测电源的pg信号,然而主板加电后达到稳态这个时间比电源pg信号出现的迟或者几乎同时,那主板就点不亮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主板pg信号是自己芯片产生的,有的主板用电源的pg信号,当时序有冲突,故障就显现了。比如电源pg信号延 ...

这个说的有道理,解了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