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家拆过枪机么,这东西严丝合缝,是不是没法彻底拆开?

楼主(2024-08-10):
各位拆过这种铝壳的摄像头么?
上面的挡水板很容易拆下,
但是摄像头整体是不是没法拆?

有人拆过这种摄像头么

网友:
好拆!把前面板翘开,螺丝就藏在里面了

网友:
我刚好要问这个问题,呵呵,新买的萤石被我把天线扯断了,正愁无处下手呢

网友:
原来是要撬开前面板

网友:
我刚好要问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
有好多产品设计的很隐蔽,找不到关键部分,拆不下来。

网友:
不能无损拆吧

网友A:
无损拆机得使用专业工具

网友:
产品设计的比较隐蔽!

网友B:
考虑到防水,你早期的内部队有防潮硅胶粒

网友:
我拆过的,有些难度

网友:
可以无损的   前面是卡扣的不会拆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防水,你早期的内部队有防潮硅胶粒

海康的里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损拆机得使用专业工具

不用   一把小一字螺丝刀拆卡扣   一把十字螺丝刀就行了

网友:
撬开前面板

网友:
拆过很多了  很容易拆的

网友:
看着难,实际很简单

网友:
确实不好拆

网友:
应该是可以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