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830表突然不准了误差很大,拆了修修

楼主(2024-08-10):
一个830表突然不准了误差很大,拆了修修,想起来以前折腾过,换过积分电容,这个表现在误差非常离谱,测电压误差高达40%,读数严重偏高。拿另外一个表测量基准为100毫伏,没有问题,元件也没有发现烧掉的痕迹,电池换上新的也一样。
想着再看看积分电容那一块儿吧,一量就发现问题了,电阻变质了,原始47k变成了282k,手头没有零件,就拆电话机板子,弄了个39k的大个头替换上去,准了,读数误差很小,装起来接着使劲造

网友A:
你这830厉害了,还带屏蔽层

网友:
做工不易呀!

网友:
做工比较差的表

网友:
我有两台小日子的原装DT830,不是牛市芯片啊,A/D转换器是硬封的ICL7106,后来公司买了新表国产DT890,9203.9204.9205等等,DT830就淘汰丢垃圾堆了,还好我捡了回来,检测确实有点误差,当炮灰表足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830厉害了,还带屏蔽层

这不是奶盒吗

网友:
没看出是哪个电阻

网友:
质量一般般的表

网友:
有的是受潮失效

网友:
手上两块表才行

网友:
我也有两块   一块好的   一块坏的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接着使劲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奶盒吗

那是雪碧。

网友:
多备几块表才好。

网友:
这个不值得折腾

网友:
这也能修好厉害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有一次,我测锂电池,直接就是15V,以为是没电了,换了电池还是一样,把表笔拿起来仔细一看 ,原来是笔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