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梅开二度,一年一修

楼主(2024-08-10):
去年11月份修的,算是新品熬过了夏天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308-1-1.html

今年高温温度很高,我这边天气预报42 43度 估计是受不了了,外置的蓝牙wifi模块频繁掉线,不拆机测了一下3.3v保持不住,大概病因确诊,拆出电机,不出所料,电容怀孕,为了杜绝后患,这次打算把所有电容都换了.

黑色的两个是去年换的,目前完好

低压区10v1000uf怀孕
主电容400v22uf也怀孕

网友:
换好一点的电容

楼主:
是的,准备换固态电容了

网友:
这个电容怎么会怀孕呢

网友A:
这个板子上的电容耐温都是105度的,按照常理,不应该损坏的,估计是寿命到期,电解液干涸,导致电解电容鼓了;再说,这段时间,温度奇高,都40度往上了,好多元器件都罢工了,估计和人一样,中暑了;所以,买电容还是要买好的。

网友:
有些电容寿命太短。

网友:
又是电容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的电容耐温都是105度的,按照常理,不应该损坏的,估计是寿命到期,电解液干涸,导致电解电容鼓 ...

应该还是老毛病,出厂用的电容太差了,去年我换上去的电容(也是便宜货)还没出问题

网友:
换耐高温电容

网友B:
现在市场上的电容,别看上面标着耐温105℃,实际上大多达不到,还不如好多正品上面的二手电容。军品电容也不太容易搞到,即使能搞到,价格也不一般。如果可能的话,拆除上盖,另外装到更大的盒子里,里面加装一个微型风扇,估计寿命会长很多。电容不值钱,但维修的时间倒是比较值钱。

网友:
换正品大厂电容,耐高温的,高频低阻的

网友:
为什么现在好多的电器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一直以来,低负荷电源好像最爱坏的就是电容

网友:
自家反正用量少,买好一点、贵一点的,不用年年修。

网友:
电容换了,又能再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市场上的电容,别看上面标着耐温105℃,实际上大多达不到,还不如好多正品上面的二手电容。军品电容也 ...

严重赞同啊,我感觉一般耐温都不到

网友:
得搞点好电容,这种亏我吃了很多次了,再也不用便宜货了

网友:
今年夏天高温,户外电器故障高发

网友:
看这设计,空间狭小,这玩意应该是24小时待机的,估计受不了自己玩完了

网友:
太紧凑热量聚集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