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昨晚12点20没忍住下单了个主板和CPU,刚才又下单了个固态

楼主(2024-08-10):
宿舍台式机通道问题还没解决,
昨晚逛小黄鱼没忍住就下单了技嘉Z690 UD D4丐版,

刚才没忍住又下单了个西数SN850X 1TB,我觉得我有点头铁……
一台电脑六年,再有四五台电脑就要入土为安了,怼吧
主板图片和参数:

固态硬盘图片和参数:

搞系统镜像精简的时候Nlite加载、保存、导出都特别特别慢,
所以换个固态体验一下PCIE4.0的读写速度,
现在用的三星PM981a 512GB是PCIE3.0。

等我装好机给兄弟们跑个分

网友:
真不贵,主板也不错

网友:
趁着还能 还会 折腾 尽情的折腾吧!

网友A:
我感觉就是NTlite搞母盘挂载什么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把硬盘的读写速度跑满
cpu占用也没跑满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鉴别能力有限,基本不买小黄鱼

网友B:
我电脑也只升级主板+CPU,前最近一次买主板应该是10年以前了,现在是捡了块品牌机主板咸鱼淘了块CPU在用,因为不玩游戏性能是足够了,估计再升级过2~3次也玩不动了

网友C:
好多年没买电脑了,都捡别人不要的升级,家用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就是NTlite搞母盘挂载什么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把硬盘的读写速度跑满
cpu占用也没跑满
不知道啥原因 ...

我的i7 8700挂载、卸载、保存、导出的时候都近乎100%,
是不是我的CPU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也只升级主板+CPU,前最近一次买主板应该是10年以前了,现在是捡了块品牌机主板咸鱼淘了块CPU在用, ...

黄土埋到腰啦,赶紧再折腾两把。
让我想起来那个网吧打电动的老爷子:年轻的时候你妈管我,老了你管我,你靠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没买电脑了,都捡别人不要的升级,家用够用就行。

确实,一般家用上个网课、看个教程、打个试卷需求很低。
我还打个DOTA、用一下Creo三维,趁黄土没埋到脖子我再折腾两把

网友:
放下助人情怀,别人花自己钱高兴

网友:
一个主板都赶上我几台电脑了...

---------------------

网友:
刚刚入了一套AMD 830x4,主板华硕A68HK三代内存4G*2

网友:
在我看来主板的HDMI 和DP接口就是个多余的玩意,反正是要加显卡的,主板上就根本就没有必要。
家里那台依旧是使用2核的不知道什么年代的CPU,平时也就逛逛论坛窑子的根本用不到这样的配置,最多也就在电脑上看看抖音如此而已,没必要浪费钱,至于玩游戏也就这B样,不充钱的游戏别人玩我,充钱的游戏都达到头了没意思玩了,于是电脑也没必要更新了

网友:
我从二十几就开始惜命了,但是吧这个是真的不值

我记得上次说过,主板档次和南桥档次不是一回事,你不超频的话Z板是绝对意义的没用。你这个板也不丐了,能跑满AVX,看疗效不看排名,就只是真的贵。

网友:
老四核电脑还在用,不玩游戏没什么不合适的,不过另外一个11代的电脑孩子在用的新电脑是真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就是NTlite搞母盘挂载什么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把硬盘的读写速度跑满
cpu占用也没跑满
不知道啥原因 ...

你看, 加载的时候要esd转wim,直接100%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 加载的时候要esd转wim,直接100%占用

esd wim转啊 那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