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两款硬盘序列号修改工具

楼主(2024-08-10):
以前会有一些软件会绑定硬盘序列号,只能安装在一个电脑上,这个软件可以更改硬盘的序列号,在另外的电脑上安装使用,用处就在这里,可以修改硬盘的序列号,需要的话就比较重要了,不需要就是一个无用的垃圾而已

网友:
这个怎么用

网友A:
修改了有什么坏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了有什么坏处

在保的估计保修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保的估计保修没了

还可以再改回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再改回来的吧

应该可以,没用过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再改回来的吧

可以多电脑使用,随时修改,以前有些小软件就会绑定硬盘序列号,不让在其它电脑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多电脑使用,随时修改,以前有些小软件就会绑定硬盘序列号,不让在其它电脑安装 ...

找个机会试试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固态硬盘也可以吗

网友:
理论上讲改这东西有两种方式:改硬件里的信息,用软件模拟一下。改了硬件保修就没了。改软件,重启后可能失效,

网友:
这个对很多游戏是有用的

网友:
有空试试看

网友:
很好用的软件
谢谢分享

网友:
啊,还有这种限制吗。固态能修改吗

网友(2024-09-12):
这个软件很好用,谢谢分享

网友:
disksnchange 要注册的是demo版本

网友:
这个修改的是物理序列号么

网友:
这个小工具软改的吧,硬盘真实sn是不容易改动的,必须专业工具通过底层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