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儿童泳池气泵拆解

楼主(2024-08-10):
手上有一个儿童泳池的气泵,其实就是一个迷你版的鼓风机,突然不工作了,想着拆开看一下,看是否能够维修
侧面开关及充气口

侧面铭牌及充电口

上面进气口及抽气口

看了一下,没发现一个螺丝,应该是超声波焊接或者是卡扣连接,用拆机片撬了一会儿,纹丝不动。厂家生产时应该就是设计的一次性的,坏了直接丢掉,压根就没给修的机会。网上也没查到任何关于类似这种小气泵的拆机资料,只是找到了关于采用超声波焊接塑料电源外壳的部分拆机方法,那就按超声波焊接塑料件拆吧。
比较粗暴,但确实有效。工具壁纸刀、钉锤。

把壁纸刀的刀尖沿最底部外壳连接处的微小缝隙用钉锤适度敲击一周,即可取下底壳

当时风扇忘拍了,这是上盖也拆掉后的照片

由于对其构造不了解,以为底盖拆掉后会有螺丝连接,拆开后才发现外壳塑料件连接部分可能都是采用的超声波焊接,没见螺丝。
拆上盖,用壁纸刀配合钉锤沿中壳与上壳的微小缝隙适度敲击一周,如果上壳不动,气泵直立,面对开关,沿开关左侧的微小缝隙,用壁纸刀向左敲击大概3-4cm,深度可适当加深一点,即可打开。特别声明:由于内置有锂电池,拆机时应当特别注意安全,不可太过暴力,我也是试着来的,若有人效仿,出现问题,本人概不负责。
上盖拆开后侧面

上盖拆开后上面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背面

控制板细节

其中这个芯片丝印被打磨掉了,型号未知

经过检查线路,发现内部插接件松动,重新插接好,工作正常

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