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沃奇万用宝拆解

楼主(2024-08-10):
米沃奇2626万用宝

外观、铭牌:

机头,润滑脂有些脏全清掉:

传动双轴承:

内部结构:

电机:

控制板:

调节电位器:

这个霍尔磁环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

电池座减震泥?,应该是减震像皮圈,不知道什么材质的为什么会液化呢?

测试视频:

因为没用过其他万用宝,所以无法做对比,使用感觉会振手,但是在可以接收范围内。

网友A:
感觉万用宝在木板上挖方孔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万用宝在木板上挖方孔最合适。

应该是,但还没实际使用过。

网友B:
切切木板还可以很方便,但一次也握不住几分钟,振的手多麻木了。

网友C:
专用的润滑脂被换掉,楼主是用什么的润滑脂替换它呢?

网友D:
工具很好,万用宝,名字好,但是我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我就喜欢电动扳手,下螺丝是很好的工具,这个万用宝可以代替电动扳手580牛米吗?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E:
橡胶是长链大分子互相交联的结构,时间长老化长链断裂,表现形式就是液化了。

网友:
看样子挺结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具很好,万用宝,名字好,但是我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我就喜欢电动扳手,下螺丝是很好的工具,这个万用宝 ...

当然可以,配一套无限复杂的装置,可以变换成电动扳手而且是大于580牛米,

电动板手也是个由电机组成的。

网友:
感谢分享,看样子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切木板还可以很方便,但一次也握不住几分钟,振的手多麻木了。

还可以,只要不使劲的快速往前怼,震动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的润滑脂被换掉,楼主是用什么的润滑脂替换它呢?

我用的美孚的222,它原机的润滑脂我看应该就是普通的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很好,万用宝,名字好,但是我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我就喜欢电动扳手,下螺丝是很好的工具,这个万用宝 ...

这个万用宝是用来切东西的,和电扳手不是一个品种,说实话在有些场合万用宝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橡胶是长链大分子互相交联的结构,时间长老化长链断裂,表现形式就是液化了。 ...

拆了那么多东西,第一次看到液化的橡胶,难道是因为震动?这些看起来更像是沥青。

网友:
大号电推子

楼主:
再装个固定的格栅,的确是大号电推子

网友F:
传动双轴承需要科普一下,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动双轴承需要科普一下,第一次听说

就是把电机的力传动到摆动头啊,我自己发明的词语,因为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由两个滚珠轴承组成,一个大的固定,一个小的偏心轴承带动摆动头

网友:
感觉很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