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表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4-08-10):
FLUKE15B+,已经是第二台了,换了晶振后还是无显示,示波器观察晶振引脚无波形,电压有一点多V直流,这该如何判定是IC问题还是哪里?搞不明白,手上的晶振不多怀疑是晶振本身的问题,试用12M全新的晶振焊上还是没有正弦波出现,怀疑引脚短路啥的,也没发现量有几百K以上的阻值。手上没有多的机子对比(最好有好的机子)

网友A:
IC损坏的可能性较大。死马当活马医,试一下从晶振一端直接输入频率,看显示有何变化?

网友:
把晶振换到别的电路板上再测有没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损坏的可能性较大。死马当活马医,试一下从晶振一端直接输入频率,看显示有何变化? ...

我打算用信号发生器输入4M正弦波试试看

网友B:
示波器无法直接量晶振的。

网友:
无显示先检查开机电路和供电,晶振轻易不坏的。

网友C:
晶振不能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另外一个成熟设计,晶振不起振或损坏的概率是很小的

网友(2024-09-18):
排除法不行就得考虑芯片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不能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另外一个成熟设计,晶振不起振或损坏的概率是很小的 ...

晶振换好的也不行,板原来能起振的后来经过用超声波洗澡后反而不行了,示波测试晶振很灵的,百发百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无法直接量晶振的。

请问坛友,你是否被奇怪的知识给带歪了?

网友:
用替换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