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厚道啊 海尔洗衣机流鼻涕黏液

楼主(2024-08-10):
我们都被穿裤衩俩小子套路了吗?不厚道啊海尔洗衣机流鼻涕,2011年买的使用十分少有时一年也就洗上几次吧至少还八九成新吧,前几天发现洗衣机底部内流出象麦牙糖样子胶十分难清洗,心想定是天气热内电路板上的防水胶老化流出来了,今天想使用甩干功能结果发现洗衣桶内外全是胶水,拆下面板查看内主板上的胶水怎么这么多?联系穿裤衩售后维修,电话联系维修师傅人员的回复真让人无语了,胶水他们无法清除让我换新机,如果要清洗里面的胶使用香蕉水试一试,我说香蕉水一碰塑料不都融化了吗?维修师傅回答绝了:目前包括三星、西门子等国际著名品牌都是这样设计的,否则你一直使用厂家会倒闭的,一般使用后一过保修期就坏,否则…。好在我动手能力强技术过硬,自己动手花了一个多小时全部OK,清洗就用电子电路板清洗剂。

网友A:
这穿裤衩的两兄弟随地大小便了啊

话说2006年的时候买了它家一台空调之后,再也没买过这家任何产品

网友:
这是天热的胶都化了。

网友:
喷射这个后,机感冒,流鼻涕、、、、鸟?

网友:
我家的大家电除电视以外,全都是海尔的,十多年洗衣机(波轮),二十年的洗衣机(滚筒),十多年的双门冰箱和四个挂机空调,二十年的柜机空调,从没出过问题。家电行业唯一售后可以信赖的品牌,我只相信海尔。

网友:
防水胶都老化了,这是用了多少年啊

网友:
天热的胶都化了。

网友:
你这个洗衣机用了几十年了吧,保养的真好,外壳还是那么鲜亮,就是防水胶受不了岁月的煎熬,直接融化了;清洗干净后,搞一瓶704硅胶,给电路板加上一层薄薄的防水,以后可以再战三十年。

网友:
老旧洗衣机大多都有这种现象,清理又难

网友:
用出了抽油烟机的感觉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问题

网友:
电器要更新的了。

网友:
是以前的胶不行,还是你家太热了。

网友:
要么用了劣质胶,要么是故意为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穿裤衩的两兄弟随地大小便了啊

话说2006年的时候买了它家一台空调之后,再也没买过这家任何产品 ...

我2004年买的海尔2匹挂机,现在还在用。期间主板坏过,我从淘宝上买了换上的

网友:
俺家的惠而浦的防水胶也化掉了,但是没有流进内桶

网友:
官方售后和私人修理店是不一样的。他们执行预先设定好的维修项目列表,不在列表内的维修应该没法搞,因为系统内无法操作。

网友:
没见过,太热了吧

网友:
我家小天鹅也是一个样。不过其它的质量真的好,十几年了,刹车还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