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体脂秤2 维修

楼主(2024-08-10):
想把小米体脂称改成锂电池充电的,通电情况下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换上电池不能开机了。仪表不亮了!今天有时间拆解了。 5v通电主板没有热的地方,难道是芯片坏了,电源没问题,ec1  2k欧芯片坏了吗?拆的时候一个角四个卡,撬开

网友A:
体重仪最好不要拆开四个角,因为压力感应器是使用仪器调过的,拆开就不精准了。

网友B:
主控打了胶不好测,先测U1 U2 U5看供电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打了胶不好测,先测U1 U2 U5看供电正常不。

u1 5.3v和电源一样,u2 0.2v   u5 0.04v 0.0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打了胶不好测,先测U1 U2 U5看供电正常不。

u1 和电源一样5.几v
u2 0.2v   u50.0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u1 和电源一样5.几v
u2 0.2v   u50.02v

U1应该是电源变换芯片,5V进,3.3V出,看看有3.3V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应该是电源变换芯片,5V进,3.3V出,看看有3.3V出吗?

没有,是5.多v,那是u1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应该是电源变换芯片,5V进,3.3V出,看看有3.3V出吗?

好像没有 是5.多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重仪最好不要拆开四个角,因为压力感应器是使用仪器调过的,拆开就不精准了。 ...

卡扣就在四个角上,不从这个地方拆还真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