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机sim片表面触点太容易氧化了

楼主(2024-08-10):
往往用几个月,就会找不到卡,拿出来用橡皮擦几擦,放进去还不行,以为卡坏了。拿出来加点酒精一起擦,终于可以了。电脑板卡一般不用酒精,橡皮擦擦就很亮,效果很好。这Sim卡,很难擦得发亮。可能区别在于它不镀点贵金属在表面吧。

网友:
每次插手机之前,把手汗檫干净,用多少年也不会有事

网友:
用WD40擦一下就好

网友:
有没有可能事你的sim卡座上的接触片氧化了?

网友:
你去申请  换一张卡

这张已经擦废了

网友:
镀金太薄或者基础不是无氧铜,手不要去摸。

网友:
我的卡都用了十多年了,没见有这情况...

-------------------------

网友:
可以有污水酒精脱脂棉擦拭

网友:
真能水,移动2G卡经常拿出来用手指拿也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哦 楼主的手机应该是真品正牌货。

网友:
一张卡用了好几部手机了都没出现过问题,到营业厅换一张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了

网友:
你不是在高湿度高温环境使用,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厨房油烟大的时候还有可能。橡皮擦、无水酒精、WD40都好使

网友:
很有可能是手机卡座触点弹簧松了,这情况贴个透明胶搞定,用到手机报废也不会出现这情况。亲测有效

网友:
现在这张nano卡还是2018年换4g手机时候换的,手机已经换了3部了,卡什么问题都没有,应该说从01年开始用手机,还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
据说拿新的100元纸币擦擦效果也不错

网友:
摸sim卡,手必须干净无汗

网友:
不能用手去摸,摸了后就容易氧化

网友:
一般不会氧化,如果发生,试试先用橡皮擦一下,然后用棉签蘸一点WD40擦一下,第一步是把氧化层打磨掉,第二步是给金属层镀膜,抗再次氧化。

网友:
是不是现在的SIM卡的质量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