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推荐一款充电电烙铁

楼主(2024-08-10):
求推荐一款充电电烙铁,功率大点的。现在用的是一个台式的工厂退下来的90W的,挺好用的。但是因为没有专门的工作台,所以每次使用都要拿出来,用完又要收回去,太麻烦了。

想搞个充电式的,随用随取。

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A:
建议你买气体烙铁,冲一次气可以用30分钟,最大功率约120W,户外或者不方便接电的地方非常方便,120W的充电烙铁其实很难想象,支持这么大功率的充电宝体积也不小!

网友:
充电的要么功率太小,要么体积太大。买T12或936那种一体式的烙铁笔吧。

网友B:
我觉得之前嫖的华秋就不错...

------------------

网友:
充气的烙铁还是好,很猛,大焊点不在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之前嫖的华秋就不错...

------------------

华秋一般家用还好,,但人家有特殊使用场景,,要电池款的

网友C:
某宝搜索沃佳WOKA  PD245或PD210焊笔

网友D:
不要钱白送的华秋,,,热容小,,,和白光N453差不多,,,温度高

网友:
焊台占地方,我现在用便携T12+笔记本电源,感觉就够用了。充电的话,除非是无法接电的户外使用。带动烙铁的电池要大才行,不然续航也差。不如接电的方便。

网友:
充电款主打就是一个便携,其他就不要要求太高了

网友:
高热容大功率用JBC245,470的头子吧,很贵的。

网友D:
用来用去的,就是用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气体烙铁,冲一次气可以用30分钟,最大功率约120W,户外或者不方便接电的地方非常方便,120W的充电 ...

家用的,最好可以恒温的,这个燃气烙铁不适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之前嫖的华秋就不错...

------------------

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钱白送的华秋,,,热容小,,,和白光N453差不多,,,温度高

插头和烙铁头都是自己换的???

------------------

网友:
15元的安泰信刀头,,没白光原装头子吃锡好

网友:
我看了半天,终究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我理解力太差了?你是说自己有个焊台,每次用完了都要收起来?你所说的充电式是指用干电池供电的那种吗?那用起来跟焊台没多大区别,我觉得你缺的应该是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索沃佳WOKA  PD245或PD210焊笔

有用过吗?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钱白送的华秋,,,热容小,,,和白光N453差不多,,,温度高

能恒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来用去的,就是用头子

这么粗的头,家用的用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