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启电脑高性模式

楼主(2024-08-10):
点击开始->设置,Windows设置窗口->系统,页面左侧边栏点电源和睡眠,右侧打开其他电源设置,即可找到性能模式,里面有平衡、高性能可选。

高性能模式速度变高,功耗变大

平衡模式速度降低,功耗降低

网友:
台式机一般直接高性能

网友:
不打游戏,木有

网友A:
我打红警,开低性能模式都跑不赢电脑,算了,这个不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打红警,开低性能模式都跑不赢电脑,算了,这个不考虑了

打红警要开虚拟机,把CPU和内存调低,不然会飞

网友:
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红警要开虚拟机,把CPU和内存调低,不然会飞

老主机打红警,还可以开8个对手,新主机打,
开2个对手都费劲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已设置

网友:
装机就没设置过,几乎都是默认

网友:
台式机交流供电不受电源限制,建议日常就开启电脑高性模式以充分享受电脑的流畅性能体验;用笔记本在非游戏模式时不建议开启高性模式以提升备电时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打红警,开低性能模式都跑不赢电脑,算了,这个不考虑了

WIN10有什么好的红警版本推荐吗?我现在玩的好几个版,打了AI加强补丁打了还是觉得电脑太菜了,有些版本打AI加强补丁玩到半路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红警要开虚拟机,把CPU和内存调低,不然会飞

你没玩过吗  里面本来就可以设置难度的,你没玩过吗  里面本来就可以设置难度的,

网友:
对啊 台式机一直都是高性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IN10有什么好的红警版本推荐吗?我现在玩的好几个版,打了AI加强补丁打了还是觉得电脑太菜了,有些版本 ...

我是本站下的一个,支持WIN10的红警版本,我觉得还不错,速度太快了,
手速根本跟不上。
唯一的缺点就是地图少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本站下的一个,支持WIN10的红警版本,我觉得还不错,速度太快了,
手速根本跟不上。
唯一的缺点就是 ...

速度太快可以在游戏里调慢的,你不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速度太快可以在游戏里调慢的,你不知道吗?

红警多少年了?不开最高效,打着还有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红警多少年了?不开最高效,打着还有意思?

红警玩的就是个修闲娱乐,你开高速那么拼那还不如打网上对战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警玩的就是个修闲娱乐,你开高速那么拼那还不如打网上对战游戏。

慢慢升上去的,现在仅仅是谈换主机后的感觉,不涉及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有什么好的红警版本推荐吗?我现在玩的好几个版,打了AI加强补丁打了还是觉得电脑太菜了,有些版本 ...

心灵终结3.3.6中文整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