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漏电跳总闸,那么总闸除了换100ma或者300ma的,动作时间还有不同的吗

楼主(2024-08-10):
总闸是D63A三相的,当时买的时候300ma没货,就上了30ma,结果嘛,就是下面一漏电,不但小漏保跳了,总漏保也跳了,非常烦恼,打算换个,那么有没有动作时间长一点的呢,好让每次不要跳总闸。

网友:
分闸用了漏电开关总闸就没必要用漏电了吧

网友:
总闸用空开,不加漏保

网友:
3楼说的对,总闸用空开,分闸用漏保。

网友A:
拆开看一下漏保电路板的电路,如果是用类似54123之类的IC ,那把互感器并的电阻改小就加大漏电流值,我就是专门做这些互感器的,也帮客户代工漏保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漏保电路板的电路,如果是用类似54123之类的IC ,那把互感器并的电阻改小就加大漏电流值,我就是 ...

我X,论坛的大佬真多....

----------------------

网友:
分闸是30mA 0.1S的,总闸要配漏电用0.1s以上的,否则即使是300mA也可能越级跳闸。

网友:
动作电流有大小,动作时间好像不变吧?

网友:
上个月上级来厂里安全检查,要求总闸也必须换成漏保,不能用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