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风扇改遥控求助(已改成功)

楼主(2024-08-10):
首先感谢有位坛友提供这个电路图。

网友A:
多多上有卖那种遥控改装的,还有改装电路图

楼主:
前两天拆开过,想只留电风扇头固定墙上并遥控操,去除风扇原面板及铁架。今拆开照着画个电路画上来,正规电路图自己又画不了,凑合看了。到电机只有3根线(红、蓝、黄绿相间为地线),不知怎样才能改遥控控制,谢谢了,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多上有卖那种遥控改装的,还有改装电路图

谢谢,下面图片上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下面图片上有的

刚才网页打开慢,没看到下面的图

网友:
质量好的还可以改一改,普通风扇直接换新的

网友:
你这长城电扇有30岁了吧,我家还有一台82年左右买的钻石牌吊扇呢,配的调整器都和你那电扇叶子一个色了,不知道多好用,就是现在的房子用不上

楼主:
按照遥控纸盒上的电路图接上,不能调速,看来还得按照有位坛友的电路图买两个电容改下。

网友:
结构不一祥,搞不了,这种遥控适合电机有调速线圈

网友B:
遥控电路板买回来,会附带一个说明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定时器、琴键开关会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电路板买回来,会附带一个说明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定时器、琴键开关会拆除。 ...

对,拆除定时器,琴键开关,接入后不能调速,按照第一张图的话,只找到两根档位线,改不了。

网友C:
如果风扇原来是三档,那么电抗器应该是一进两出三根线,进线接电机红线,出线分别接中低档,高档直接接电机红线相当于直通,其余的线按盒子上的图接就是了。
风扇面板上的推子按钮应该是分别调节开机和停机时长,相当于间歇工作,感觉很鸡肋的功能,去掉这部分电路就行了。
拆下电机后面的摇头机构看看能不能安装遥控用的那种同步电机,如果可以安装的话摇头就可以改遥控了。

网友:
抵下电抗器,琴健开关,记主电机高,中,低三线位,接遥控板上的高,中,低,再接上摇头电机,〇K。

网友:
调速通过电抗器实现的,不能拆!

网友:
感觉这个不难搞呀

楼主:
搞不定,放弃了,零线进电抗器,并与中低档线导通(把电抗器上的线3根线断开测量),与电抗器上左边两组不导通。

楼主:
这张图不偏

楼主:
测试成功了,万分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风扇原来是三档,那么电抗器应该是一进两出三根线,进线接电机红线,出线分别接中低档,高档直接接电机 ...

反复看你回帖及前两天有位坛友画的电抗器电路图,终于可以把原琴键开关面板及做的架子拆扔了,真的都谢谢所有坛友。

楼主:
最后接线成功图,正如两天前有位坛友说的把电抗器反过来用,感谢!!琢磨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