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psp的模拟器哪个好用?

楼主(2024-08-10):
请教大神,哪个模拟器好用

网友:
ppsspp,就这么一个模拟器,retoarch模拟psp也是用ppsspp内核

网友:
能选ppsspp黄金版就尽量选黄金版

网友:
想也不想只有PPSSPP

网友:
只有楼上说的ppsspp,买个PSP或psv,pc模拟尚可,手机操作差太多

网友(2024-09-26):
还是买个PSP 实操吧,手机玩差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