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更新)加油门不能提速,最高85

楼主(2024-08-10):
8.11更新
1.检查排气筒没有堵塞,通过排气筒看三元,看不实在,没有碎,堵没堵看不出
2.节气门可以正常打开,也不算赃
3.空气滤正常,没有堵

………………
一个一个来吧,长途回来狮子就趴窝了。
故障现象:
1.没有任何报警
2.加了本地中石油一箱
3.快速路最高85,在踩油门转速也上不去,油耗也上不去。
排查:
1.如果是车轮轴承卡滞导致不能提速,应该油耗会飙升,深踩油门油耗应该飙升才对,排除。
2.汽油已换,排除油品问题。
3.转速没上去,车速必然上不去,排除离合器打滑。
4.快速路5档,深踩油门油耗没有明显变化,像是节气门没有完全打开一样,难道是节气门卡住了?
5.才跑了3000公里高速,三元催化有一定可能废了
6.火花塞,点火系统,考虑没有发动机震动和报警,暂时不考虑
7.汽油滤芯,油路,供油不足动力受限,这个可以考虑
8.空气滤芯,进气不足动力必然受限,也可以考虑
今晚回去试车,先查空气滤芯,再看尾气,拆下节气门,最后上pp2000看看缸压,没法了

网友A:
原地空挡转速能上去么?怎么看着像发动机限功率呢~~

网友B:
三元催化堵了,不用怀疑,十年前开标致307的时候遇到过,拆下来的三元目测只有几个孔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地空挡转速能上去么?怎么看着像发动机限功率呢~~

原地哄油4000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元催化堵了,不用怀疑,十年前开标致307的时候遇到过,拆下来的三元目测只有几个孔是通的。 ...

诶,三元催化不拆能判断不,我最多会看看排气筒有没有尾气出来
正常怠速时尾气应该是突突突的

网友:
很像排氣不暢  最大可能是三元堵了  或者 有人惡作劇堵了排氣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诶,三元催化不拆能判断不,我最多会看看排气筒有没有尾气出来
正常怠速时尾气应该是突突突的
...

不拆不能看到,拆下来就能看到三元催化器小孔表面很多黄色絮状的东西把小孔堵了,当年直接换的催化器组件,如果拆下来用高压空气吹吹应该还能用。
故障就是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加油无力且无任何报警,我记得当年最高车速只能跑到60。

要不你去跑跑试试,大油门跑一段时间你下车看看催化器那段烧红了没,理论上排气不畅催化器那段会烧红。

网友:
顺便看看火花塞

网友:
原地空车油门到3000转,看看三元催化是不是烧红了。

网友C:
点火时间检测一下,可能是一个缸点火时间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火时间检测一下,可能是一个缸点火时间不太对

点火不对发动机运行不平稳,回头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不能看到,拆下来就能看到三元催化器小孔表面很多黄色絮状的东西把小孔堵了,当年直接换的催化器组件 ...

回去试试,说干就干

网友D:
节气门控制单元故障,髪国佬的弱电不比它们的强电弱!

网友:
要么油路不通,要么气路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气门控制单元故障,髪国佬的弱电不比它们的强电弱!

节气门看了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火不对发动机运行不平稳,回头在看看

不一定,看点火时间差多少,差得多启动就不正常,差得少就是高速跑不起来

网友E:
老车毛病多,慢慢查找吧

网友F:
除了排气外,可以检查下燃油压力,可能压力不够,供油不畅。
也有可能是氧传感器的故障,信号弱,导致喷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排气外,可以检查下燃油压力,可能压力不够,供油不畅。
也有可能是氧传感器的故障,信号弱,导致喷油 ...

燃油压力怎么查,诊断仪能显示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车毛病多,慢慢查找吧

还是多试车分析判断,不同问题特征不同,目前的信息表明不能提速在于发动机输出功率不够(深踩油门油耗不增加),进排气正常,下一步要查发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