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并测试一个山顶智能T100示波器差分探头

楼主(2024-08-10):
差分探头测试不共地的信号非常有用,手里已经有了1到 100 倍衰减的标准差分探头,用来测试市电和开关电源,但缺少一个有放大倍数的差分探头,刚好看到网上有卖,还非常便宜,于是买了一个测试了一下,结果叹为观止。

外形是这样的

非常简单,号称10M频带宽度,增益三档可调,分别是1倍,10倍和100倍

打开盖子看下里面,所有IC都被抹去了信号,做法不大气,不过做工还算规矩。

实际测试了下1倍,10倍,100倍的放大精度,直流测试!

总的来说,直流精度非常满意。于是想测试下带宽是否如厂家所述,虽然号称只有10M,但如果真有10M,差不多也够用了。

于是先测试了下扫频仪自己环路自己扫了下测试线的频响曲线,未修正前的曲线,扫描0到10M,看上去还不错,低端微微上翘

连上这个山顶智能差分放大器一看,这..., 0到10M扫频,中间增益比两端高了300%,说明纯纯的山货,厂家可能连扫频仪或者信号发生器也没有,根本没做设计验证,就编了参数出货卖钱了。

已退。

网友A:
https://oshwhub.com/adminismk/50 ... ifferential-probe#5

看看我做的差分探头,他这种都是电子垃圾

网友:
“编了参数出货卖钱”,商家不靠 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adminismk/50 ... ifferential-probe#5

看看我做的差分探头,他这种都是电子垃圾{:03 ...

大胸弟,hdo4000 新固件出来了,很多bug都改善了,赶紧升级

网友:
抹掉参数 然后自己编就行了

网友:
不明觉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adminismk/50 ... ifferential-probe#5

看看我做的差分探头,他这种都是电子垃圾{:03 ...

降维打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adminismk/50 ... ifferential-probe#5

看看我做的差分探头,他这种都是电子垃圾{:03 ...

这个更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胸弟,hdo4000 新固件出来了,很多bug都改善了,赶紧升级

我等下升级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胸弟,hdo4000 新固件出来了,很多bug都改善了,赶紧升级

看了下,很早之前就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了

网友:
牛逼了, 都能做出这个高端的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adminismk/50 ... ifferential-probe#5

看看我做的差分探头,他这种都是电子垃圾{:03 ...

你那个开源我也看到了,立创配单一看一百七,直接关了

网友(2025-01-30):
直流精度非常满意。于是想测试下带宽是否如厂家所述,虽然号称只有10M,但如果真有10M,差不多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