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凌科智能家居人声控制+小程序控制开关这块板子怎么玩?

楼主(2024-08-10):
各位大师:
               朋友给我他前些年买的一块“海凌科智能家居人声控制+小程序控制开关”他也不知道这玩意如何连接灯具,但,板子是好的接上电后可以正常通话也给予正确的指令回应。
               现在的问题是,问了客服也不知道如何应用到家里的灯具上去开和关的动作?反正就是一头雾水。。。。。。请问有玩过这玩意的朋友给予指教!

网友A:
楼主没有给出引脚,而看图片,应该是这几个脚

连接几粒LED,尝试控制、看看状态变化。

小程序,应该是这个:蓝牙控制————因此,不管小程序、大程序,使用先用蓝牙去控制,或语音控制。

网友:
小程序不行用大程序

网友:
资料自己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给出引脚,而看图片,应该是这几个脚

请问这个代表是什么?

楼主:
请问该板

如何与相接?

网友:
似乎用处不大

楼主:
?怎么说呀?

网友A:
蓝牙中如何控制,还要看蓝牙的指令,,,,,语音控制也要看语音命令。连接、控制 继电器,电平就根据实物判断了。

P1位置,引出了PB8和PB11,,,,

那个pdf,没留意、一点就

楼主  去其官网,找相应的产品说明、使用手册 https://r0.hlktech.com/download/ ... BC%E4%B9%A6V1.3.pdf
https://r0.hlktech.com/download/ ... 4%E8%A1%A8_V1.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中如何控制,还要看蓝牙的指令,,,,,语音控制也要看语音命令。连接、控制 继电器,电平就根据实物 ...

网友:
玩出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