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花费500大洋捡漏来的铂陆帝EB70移动电源拆解并附维修过程

楼主(2024-08-10):
近期有打算改下我的小车准备周末没事了出去露营,因为是油车,电是个麻烦事,新的移动电源贵啊,对于我这种一年用几次的穷屌丝来说就是奢侈品啊,上小黄鱼一搜就推荐了这个,一看这么便宜,再看是坏的,220V升压不好用,秉着捡漏的心态想试试,一看商家就在我家附近,最终和商家讨价还价500元不带充电器送一个车充线成交了。

表面成色还是可以的,就是一开220V就提示英文单词短路,拆开一看靠,傻眼了,主板全部都动过,板子上很多704胶都扣掉了,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交易的时候老板说没动过,后来找他他说放在维修那里一个月了,说没找到故障点,就拿回来了,这不故意的吗,也不知道500元买22V32AH的磷酸铁锂亏不亏硬着头皮修吧

电池的XT90打火了 这是被我清理的这么干净,原来很黑,那肯定是大短路,就先从升压的MOS查起来,一共两个MOS 第一个就短路,也真不知道上个维修的师傅怎么修的一个月没发现MOS短路都愁坏了吧

此MOS管我现在手里没有,就用小一号的MOS代替,装好后上电测试,哇300V来了,(具体多少忘了大概记得320好像)就在这个大电容上测试的,因为我也不会修逆变器也是学抖音的思路来的

修出直流高压还是不行,屏幕还是提示短路,测试220V输出没有,看抖音都排查H桥电路的驱动管子和驱动信号,正好我也有示波器,线吧4个IGBT拆了用指针表测试管子本身没问题,不装IGBT 测试四个H桥管子的栅极都有波形,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就是有,忘了拍照了,装好管子就是没输出,这不进入死胡同了吗?难不成有什么检测回路有问题导致的?这排查起来就更麻烦了。偶然间发现驱动H桥的两个芯片边上还有个单片机,单片机边上还有个LED指示灯,灯不亮,这不好说了嘛~~查单片机的供电

最后排查到主升压的变压器上,有两个绕组一个绕组输出高压直流给H桥电路,另一组输出经过四个小小的二极管整流来到7815上,测试7815输入没有电压,变压器输出交流电正常,再测二极管 两个通往正极的二极管开路了,哈哈哈又找到一个问题并解决了

更换二极管后H桥驱动的单片机灯亮了,测试220V正常输出,再测试H桥驱动波形,和单片机灯不亮时候的波形一样啊?但就是没有220V,不懂为啥不管了反正捡漏成功了

分析了下损坏的原因,也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大佬指正,客户接220V设备功率过大,导致升压的MOS承受不住瞬间击穿,同时变压器副绕组变压器输出电压过高,整流二极管承受不住烧开路导致H桥驱动电路没电压

最后就剩下一个问题,屏幕排线还被上个维修师傅扯断了,显示不全了,只要不是液晶坏这对于修手机多年的我来说都是小事情飞线搞定!!

此设备充电比较慢,测试28V输入最高就200W功率,并且还需要外挂充电器,很不方便,看内部空间充裕,准备改个内置的充电电源,于是在后背板开了个220V输入的口子按上插座,等快递来再把电源安装在散热器的上面,这里正好是风道,充电时风扇也正好转,这样以后充电,随便一个电源线就可以了

还有个疑问这个产品写的是1000W输出,看板子这个单薄的样子能有这么大功率吗?有懂的师傅能帮忙看看到底这货能不能上1000W??? 黄色贴纸位置是两个升压的MOS管,右边大散热器左边四个是二极管,右边四个是H桥的IGBT

到此为止总共花费 电源500 元   MOS管3.1元   改充电的开关电源25.22元,,哈哈哈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流口水吧 看帖回复的兄弟们你们也一定有这种捡漏的机会哒~~!

网友:
这玩意儿露营好用。

网友:
牛人,捡漏上岸

网友:
大佬这是存了0.7度的电对么

网友:
技术不 错,有移动电源用着方 便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这户外电源备用着方便。

网友:
没有技术,你敢捡漏?技术第一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牛人,这都能修好

网友:
这玩意在车上其实用处还蛮大的

网友:
修的好麻烦啊

网友:
恭喜LZ捡漏成功,分析的非常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半导体元件还是要用品牌货才有保障!

网友:
会修的才会捡漏!

网友:
捡漏有风险,有这个能力才可以

网友:
有修手机的功夫,焊个排线真是手拿把掐恭喜凭本事捡漏成功

网友:
修好了,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