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美的壁挂机,有时制冷有时不制冷

楼主(2024-08-10):
一台美的壁挂机1.5P,在开机制冷的时候用着用着就不制冷了(温度设置的很低不是室内环境温度达到设定值的问题),然后过一会儿(半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时间不固定)又开始制冷,有时候再开始制冷几个小时都不会出现不制冷的问题,但是到了第二天又会出现时而制冷时而不制冷的现象。测量了市电电压正常,压缩机电容25uF测量值24.39uF,风机电容2.5测量值2.4uF,不知道造成这种时而制冷时而不制冷的原因在哪里?请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我的也是美的1.5P,感觉好像也有这种问题,你当时开多大温度?

网友B:
不制冷的时候看外机风扇转不转

网友C:
我家里有一台空调也这样,工作半个小时之后,管子都是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有一台空调也这样,工作半个小时之后,管子都是干的。

是漏氟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制冷的时候看外机风扇转不转

外风机转

楼主:
只要制冷,制冷效果还可以,制冷时外机高压管处也没有结霜,不太像制冷剂泄漏了。

网友:
应该是温控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美的1.5P,感觉好像也有这种问题,你当时开多大温度?

调到19°也不行,室外机风机在转,但是压缩机就是不启动,屋子里的温度至少也有二十七八度的样子。

网友:
看下外机 风机电容,测下 可能不行了  引起散热不好 压缩机热保护造成的

网友:
换温度传感器,内外机,都 换个新的

网友:
有很大概率是温控电路抽风

网友:
有可能压缩机热保护了。

网友:
外风机转就重点检查压缩机保护部分     压缩机热保护器

网友:
高手出现了,不缺氟就查别的项目吧

网友:
钳表测下运行电流,排除缺氟。
内外机温控探头。外机电容直接换掉更换。有些容量还有,但是品质下降。
如果换了还不行,就不会修了,考虑主板故障。
如果是变频的,不会修,请师傅吧。

网友:
看一下控制压机的继电器是否吸合。内机主板电容衰减,能力下降会影响继电器吸合

网友:
外风机转速正常的话,把外机散热片用鞋刷子刷干净试试

网友:
先测量压机的电压,如果没电压查内机主板继电器(美的空调遇到多次继电器坏了),有电压参考18楼的

网友:
捋一下:这是一台定频机,时冷时不冷,不冷时外风机也转。我觉得可排除缺氟,我认为不冷时压缩机应该没工作,那可能是控制压缩机启停的继电器要检查一下是否触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