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玻璃移门有缝隙

楼主(2024-08-10):
家里厨房厕所的玻璃推拉门都有缝隙关不严,怎么处理?抖音说调整下面的滑轮螺丝,我试了,没有效果!

网友:
加个密封条,还能咋地,时间久了门变形了,没得救

网友:
门不正造成的,调整不行,多方面的可能,或靠墙边的滑轮坏了或者移位,或滑槽下沉,或门变形,先确定原因才好搞。

网友:
门框边移位了吧!想左锤锤!

网友:
底部至少一个地方可以调高矮,打个手电照就能看到,一般用内六角扳手调,顺时针调高。你这情况是要调高,很简单的

网友:
底下轮子歪了。贴个密封条,不要正对着贴,贴边上,挡风。

网友:
加密封条,最简单

网友:
卸下来,换掉下面的调整机构。

网友:
我家的也是,调了半天效果不理想,不管了……

网友:
先拿水平仪打个垂直看到底是门歪还是墙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丝不动

网友:
加密封条,又不贵

网友B:
用内六角调轮,靠墙的这边上面缝隙大调高轮下面缝隙大调低轮另一边相反有的同时调两边才管用,要是调不了就是轮坏了,我的就是轮坏了,换了新轮调好的

网友:
时间久了门变形了

网友:
滑轮螺栓可以微调,但是门框变形,微调了,一直滑向一边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内六角调轮,靠墙的这边上面缝隙大调高轮下面缝隙大调低轮另一边相反有的同时调两边才管用,要是调不了就 ...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网友:
先贴密封条,再打胶
双管齐下,不愁它不听话

网友:
先吊吊线看看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吧看看哪里歪了治哪里

网友:
没说哪里有缝隙,不能给你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