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糟糕,真的双通道坏了

楼主(2024-08-10):
内存条单独插1#槽可正常开机,单独插2#槽可正常开机,

单独插3#、4#槽开不了机,CPU、DRAM故障灯轮流闪。
没有其他能插i7 8600的主板,没法用替换法进一步确认
是CPU双通道坏,还是主板双通道坏,唉

网友:
难了,弄不好要换主板
不行先拿下cpu,然后重新装回去试试?

网友:
要换主板了

网友A:
可以咸鱼上便宜出掉回血吗?

网友A:
便宜插座又来了,刚数码值得买看到的,想撸的可以下手了,用用红包再走一淘返利估计用不了几块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便宜插座又来了,刚数码值得买看到的,想撸的可以下手了,用用红包再走一淘返利估计用不了几块钱:

...

估计没券了,到不了9.3的价,算了别撸了

网友B:
直接卖掉换新的配置。5600和12400F都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咸鱼上便宜出掉回血吗?

先得确认一下是不是CPU双通道坏了,这有毛病的板U卖不上价钱
昨晚下单的二手主板U估计明天就到了,i5 12600KF + 技嘉Z690 UD DDR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卖掉换新的配置。5600和12400F都很便宜

昨晚下单的二手主板U估计明天就到了,i5 12600KF + 技嘉Z690 UD DDR4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的事啊?
我不懂。

网友:
早说了你不听,我不猜,要是不知道我就干脆不说

网友:
找个赛扬U测下,也不贵

网友C:
这个很容易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容易判断

老哥,咋判断,赐教

网友D:
内存槽也会坏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也会坏阿

那也不会俩插槽同时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下单的二手主板U估计明天就到了,i5 12600KF + 技嘉Z690 UD DDR4

啥价格呢?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不会俩插槽同时坏吧

反正看几率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凑合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券了,到不了9.3的价,算了别撸了

没券了要12块,这还是单行显示的,前年买的双行显示的24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