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一把非管制刀具。

楼主(2024-08-10):
老婆说儿子的电光剑坏了,叫看一下。拆掉一个二极管,然后焊上一条线。这个电光剑没有充电电路,没有过放电路。Type-C口进来就一个二极管降压怼在电池上。加一块充电保护一体的板子粘上,又拿一节私藏的14500电池。把原电池带插头的线剪下焊在充电板的输出上。再把电池线焊上。插入充电测试。开剑试一下。发光发亮。测试完成之后就是打螺丝环节了。

网友A:
大宝剑啊

原来是什么电池?

网友B:
有电池
还以为是带电击的。

网友C:
这个厉害,有光还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宝剑啊

原来是什么电池?

图2有个蓝色的电池,也是14500,应该已经饿坏了,电池里面自带一个小板没有电压输出,直接测量电池只有2.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池
还以为是带电击的。

如果带电击的话估计就成管制刀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有光还有声音

对于小孩来说很高级,因为带一个震动开关,撞击的时候发出击剑的声音。

网友:
哈哈哈哈,家里有同款,大几十块钱吧

网友:
小小年纪就开始玩大宝剑了啊

网友:
有光有音乐的大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