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果机C-L快充线,体验果机可怜的20W快充

楼主(2024-08-10):
11PM用了几年了,之前便宜买的C转L口的充电线,时好时坏应该是接触不良了,用刷单的USBA转L线老觉得慢,后来一测才知道,果机充电USBA线最大只能是5V2.4A,很多刷单的线达不到2.4A的,找到还能用的C-L线测才有9V2A,于是有了本文的DIY想法,继续网上恶补习了一顿PD线的知识,分别买了线,端子,外壳,分开买,算起来也投入了十几块了,DIY对比那种成品线还真省不了多少,但有时间折腾一下也是可以的。
下图就是一样样要准备的东西

统计了一下:都是淘宝买的,红包主要是签到红包或省钱卡。
一米直径6MM硅胶线,6芯线,真的手感很好很软,好像是红包后是5元,
Lightning 端子买的是最大支持27W的,用红包后3元,舍不得买C94, 要十块左右呢
C口便宜,红包后好像2元,
两端子的金属外壳红包后都要4元一个。
所以还没做加起来就十多元了,呵呵,十多元可以买些国产品牌PD线了

接线方式在卖家那找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用到5芯的线,但我买的是6芯的,有一芯用不到

下面开始,先焊L头,按标注焊就行
用夹子夹着焊真的很方便,这夹子和底座也是各种红包撸的装起来的

再焊另一面,这里做时第一次焊错了,因为板上没标注。当时测了插充电器是无反应的,后面认真看了卖家的图才改对了,特别要注意哪条是CC线。

套上热缩管,免胶的,放好定位套,再螺纹合体。

合体后还是很耐看

再焊C端,这里标注就很清楚了,一一对着焊就行

C口是两片金属壳小螺丝夹着的,这个更容易装了
完成图如下

整体图
就是这灰色线不好看,别问我为啥买灰色的,其实就是穷,当初这灰色的特价最便宜才买的

充电效果,,用的联想那个30W的PD头,19块撸的。

最高时有20W,然后又查了一下各果机的充电功率,原来13PM以上才有27W ,太保守了,想必用过安卓几十W的闪充都要狠狠BS一番。

感谢观看,欢迎砸M币

网友:
手工不错,没用过苹果

网友A:
iPhone11 plus Max 当年也是顶级俊马了
居然4年后,配马鞍Lightning 端子,还是深圳仿品
我是从Lightning 端子PCB元件来判断非原装

网友:
我一直用着菊花荣耀3C畅玩联通版自带的5V 1A充电头充电,没快充的需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hone11 plus Max 当年也是顶级俊马了
居然4年后,配马鞍Lightning 端子,还是深圳仿品
我是从Lightning  ...

没办法,当年买的美版水货,这么多年多数是用山寨充电器和充电线,要不是最近体验过安卓的快充也不会研究一下果机的快充。端子你说对了,其实上面主帖也说过原装不舍得买,C94剪线端子都贵我现在全条线价钱了,所以只能用凑合用山寨端子。

网友:
建议买成品线;没认证的也就几块钱。。

网友:
线挺扎实,颜色挺好看的

网友B:
图4貌似CC线和D-线反了

网友:
这叫啥插头端子啊

网友:
有理有据,数据齐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4貌似CC线和D-线反了

眼真尖,这个图上的是第一次焊错的,上面也有说,后来测试一下没反应,才又改过来了,没拍到

网友C:
线材不像硅胶线,至少内芯线不是,正规点的是外面硅胶线内部特氟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材不像硅胶线,至少内芯线不是,正规点的是外面硅胶线内部特氟龙线

的确,内部线不耐热,应该不是标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