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一台松下RQ-S6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4-08-10):
为什么我标题里的“修”加了双引号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只是把机器拆了,还没能修起来……

这是一台松下早期的高档随身听,据说音质相当好,看到卖家说“品相不错”,头脑一热,就买下来了,接着就有这么一番折腾了。

的确,拿到机器第一眼,感觉品相是还好的,这也为我后面的修理埋下了大坑。

盒仓盖子居然还需要一棵小电池,2025厚了点,没事,挤挤还能放进去。

打开机器后面,隐隐有种不祥之感。看右下角那根排线的颜色就知道,有大事要发生。

尼马!拆开排线看看

凉凉了……

死马当活马医

清理后隐隐可以看出原来的电路走向。拆下主板,正面也不容乐观。

细看一下

没办法,硬着头皮上了,听说声音不错,值得试试。

到这里其实就可以放弃了,但是我不死心,开始测过孔,重新连线。这个过程极端枯燥而又漫长,不是真爱真的坚持不下来。

弄好后,小心冀冀把CPU重新放回去

接电源测式,1.3V测试,电池100多毫安,电机一直傻转,完全不受控制。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又重新把这个CPU焊下来又把原来的线再梳理了一遍,但就是没进展,拆了几次后,现在接电源电池剩3ma,按啥按键都没反应。现在求这个三菱单片机的资料:m34210m2的引脚的数据,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线连错了,还是这个东西坏了,真的坏了,我也死心了……

网友A:
腐蚀太利害,只能换板。讲真我也有几台松下一台没修好。

网友:
腐蚀的真厉害

网友B:
厉害了,那个地方腐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腐蚀太利害

网友:
换个主板吧

网友:
楼主是真高手,经常有人问我说修松下超薄机,我说我没那水平,可以直接找楼主大师级别。

网友:
老机芯啊,真是需要用心维修。

网友:
这需要极度的耐心,佩服,佩服。

网友:
皮带真结实,飞线技术不错,超有耐心

网友:
这个样子修起来真有难度,厉害。

网友:
楼主也是高手,加油!

网友:
腐蚀得这么严重啊,希望能找到资料,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蚀太利害,只能换板。讲真我也有几台松下一台没修好。

腐蚀地方的过孔我一个个全都测了,断的全都连线了……

楼主:
看外观没想到。

楼主:
有主板换就好了。收配件有时比收整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那个地方腐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这就是电池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那个地方腐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万恶的电池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