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大佬多问个手机充电干扰的问题…

楼主(2024-08-10):
集装箱房两个月前出现了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手机充电的时候屏幕不能正常操作…换充电器7-8个还是一样的问题一度以为手机出问题了,到手机维修点检测没啥故障…回来再用充电器还是一样的问题,用充电宝就没有这个问题…拿充电器到邻居家用也是正常的…房子里的电器关掉完还是没法解决…这到底是啥奇葩问题?现在只能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晚上不用手机了才敢插充电器…

网友A:
插座加个滤波器看看

网友B:
正常的不能在正常了,我记得有部分手机,就是这个毛病,还有开机不能充电,必须关机才行,

网友C:
集装箱房 箱体带电?

网友D:
充电器L和N反着插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加个滤波器看看

没用,充电宝挨着桌子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不能在正常了,我记得有部分手机,就是这个毛病,还有开机不能充电,必须关机才行, ...

胡说在邻居家就正常了…之前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装箱房 箱体带电?

箱体放在地上…带电的话漏保早就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L和N反着插试

试过了…没啥用…

网友E:
铁皮房需加重复接地,你试一下。

网友F:
充电器有Y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皮房需加重复接地,你试一下。

刚刚试了下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有Y电容吗?

充电器都是原装没拆搞不清楚有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房子问题,找个大师来做下法事吧。666元包全套,自备材料33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器都是原装没拆搞不清楚有没有…

原装的全都有 不用担心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全都有 不用担心Y电容

所以就很好奇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F:
用延长线在屋外充电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电源质量了。会不会零和地误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延长线在屋外充电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电源质量了。会不会零和地误接了? ...

怎么检测?零和地误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延长线在屋外充电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电源质量了。会不会零和地误接了? ...

屋外充电也是一样,还是会干扰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屋外充电也是一样,还是会干扰屏幕…

和金属房子没关系了,估计就是电源质量。电源是一相一零一地吗?零地是不是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