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星电焐煲拆解报废,并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4-08-10):
一台华星电焐煲,品质一般,壳体是泡沫,但正常使用数年,特别是用于需要煮烂的食物和冬天需要保温的食物,特别好使,其外观和铭牌如下图:

插电闭合开关,绿色LED点亮,底盘开始发热,还可使用,见下图。但从上图看到,底部的泡沫已经局部熔化,为安全起见,决定拆解报废。

拆除螺丝,拔出定时器旋钮,可看到简单的电路,三个IN4007二极管,一个开关,一个机械120分钟定时器,一个红绿双色共阴LED,,一个限流电阻,见下图:

加热底盘组件如下图:

由于电路采用焊接连接,为保留线长,不用钳子剪线,动用电烙铁拆焊,见下图:

拆除螺丝,打开加热底盘,发现三张云母片用钉子叠装,并粘贴在圆形铝盘上,见下图:

用平口钳、撬棒小心拆除钉子(云母片易碎),看到电热丝缠绕在中间一张云母片上,见下图:

测量一下电热丝的直流电阻值,为577欧,见下图。简单计算一下其功率W=V2/R=2202/577=83.88W,与铭牌所标高功率80W接近。

拆出的下面这些零部件分类保留吃灰,用作将来的维修、改造、DIY等,见下图:

拆出的另外零部件,丢弃,给整机说拜拜!见下图:

顺便测量一下限流电阻的阻值,为123.4K,见下图。实质上凭电阻上的色环,马上可读出阻值为120K。

最终,手工绘制一下整机的电路图,并说明其工作原理:

完。

网友A:
数字表少见。

网友:
看风格还像是个老货...

-------------------

网友:
这应该是一次性的

网友:
加热片可以做负载吧

网友:
很少见,还有这种电焐煲

网友B:
表笔有特色,线材是硅胶线?

网友:
居然还有用泡沫做的,真他妈有创意

网友:
还有这种电焐煲

网友:
机械定时器还有用处的

网友:
楼主拆解彻底

价格比常用的便宜很多吧,没啥成本

网友C:
只是底坏了,用着没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少见。

太阳能口袋式数字表已经连续使用接近30年了,来自岛国,虽然功能不多,但使用方便。表笔、表线已坏,表笔是找了2支荧光笔套改装的,表线也已更换为柔软的硅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底坏了,用着没啥问题吧

还可以正常使用,没有问题,但看到底那模样,有点担心,怕出问题,就拆解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笔有特色,线材是硅胶线?

使用已有近30年了,原表笔、表线早就坏了,但表就是不坏,找了2支荧光笔套DIY了表笔,表线也已经更换为柔软的硅胶线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用了十几年了,很好用的,特别省电,适合慢炖。
基本每周都用,非常实用的电器。

网友:
老化了,不过没坏,弄一个可以用。

网友:
和焖锅差不多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第一次见

网友:
需要保温食物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