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一款胶水,准备给汽车ABS泵做开天灵盖手术

楼主(2024-08-10):
由于ABS故障灯亮,需开瓢维修。图二(网上借用)需粘接的部件

可密封胶水不知怎么选择。

总结过论坛达人介绍的各种胶水,自己平常也用过不少种类的胶水,这次比较懵逼。

心想用卡夫特5911汽车大灯密封,问客服推荐5707,适用abs,pc等塑料粘接。可看评论就闹心了。

对耐高低温,耐水耐油绝缘密封胶有了解的朋友,请推荐一款。

网友A:
这玩意你也敢修,不要命了?

----------------------

网友:
直接把保险拔了吧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你也敢修,不要命了?



没这么神密可怕,修不好就换个拆车件算求。

网友B:
abs亮故障灯,四个轮的传感器换了吗?线路通吗?一般不会坏吧。除了法系车,法系车换个电瓶搭个电都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s亮故障灯,四个轮的传感器换了吗?线路通吗?一般不会坏吧。除了法系车,法系车换个电瓶搭个电都会烧{:01 ...

通病,虚焊或侧滑率传感器损坏。

网友C:
只是密封普通玻璃胶就行

网友:
如果是我的车上这种关乎安全的件坏了,宁肯买个拆车件我也不愿意开壳去修它。
这个拆了之后我记得还要重排刹车油管道里的空气,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有些钱还是让别人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密封普通玻璃胶就行

看来,建筑用的耐候结构胶(粘接阳光房玻璃),也可尝试一下,这个手上有,只是耐高温性200度差点,毕竟发动机仓温度高。

网友:
骑车去酒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要命的东西该花的要花,不要命的该省的要省

网友D:
排气管密封胶,200度很轻松,粘好后用铁丝五花大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气管密封胶,200度很轻松,粘好后用铁丝五花大绑

还有这种胶,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s亮故障灯,四个轮的传感器换了吗?线路通吗?一般不会坏吧。除了法系车,法系车换个电瓶搭个电都会烧{:01 ...

法系那个问题绝大多数都是掉固件,和U盘问题差不多,就是突然白板了。。

真正物理损坏,烧东西的并不多,不超过千分之五。

主要是初期白板以后那,不知道怎么在线刷底层,没有底层的话,ECU也不理的,导致OBD口没有通讯。。初期就是拆开刷。后来知道怎么玩了,就有不拆解刷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胶,长见识了。

一种水泥胶,干固以后跟水泥一样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种水泥胶,干固以后跟水泥一样硬。

太硬也不行,下次拆不了。

网友F:
不是有汽修密封胶嘛,淘宝搜一下,耐高温,固化之后不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汽修密封胶嘛,淘宝搜一下,耐高温,固化之后不硬化。

修车密封胶也有,这种粘接不强,有螺丝加持没事,可ABS泵壳,单用胶粘接,没上螺丝的地方,怕时间久了,壳盖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