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33D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8-10):
优利德33D开机不显示  ,拆了维修!!简单的没技术含量!!!

网友:
倒数第二位缺笔画?

网友:
这线是爱断,还有换电池要拆机。

网友:
太牛了,正负都对了

网友:
屏幕缺化

网友:
电源线没那么容易掉吧

网友A:
那个方波输出档是干啥的?

网友:
简单耐用,再战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方波输出档是干啥的?

信号源吧,修收音机

网友:
竟然是断线,我的33D买来几年还没有换电池,因为用得太少了

网友:
优利德UT33D 不开机维修

网友:
同款万用表,三十多买的,很好用。

网友:
同款20多买的!五六年了还没换过电池!现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优利德33D不错的小表

网友:
我选用的是33A+因为有测电容功能

网友(2025-03-21):
我手里这个,显示不正常,蜂鸣也没有,挺奇怪的。显示,只有在换挡的一瞬间亮一下,然后就没显示了。背光是可以用的。楼主有啥指导意见没

网友:
这都能修好,高手。

网友:
技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