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Anywhere3鼠标改造中键

楼主(2024-08-10):
原鼠标中键太软,欠缺确认感,故改造。

第一步:拆下原中键微动,如图,上面是原,下面是目标微动,型号D2LS-21,左下和右上焊盘用不到,用吸锡器或吸锡带拖平

第二步:目标微动开关反面有两个定位小凸起,用指甲钳剪去

第三步:将一侧引脚掰到反面去(见图3右边引脚,从朝上掰到朝下),左边焊在原位置左上焊盘,右下引脚离得稍远,需要一坨锡连过去

第四步:原滚轮组件上的弹簧应该拿掉比较好,否则手感过硬,我是拿掉了的

网友:
这光感脚可真多...

-----------------

网友A:
按键下面是不是应该用胶粘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下面是不是应该用胶粘上点

不用,两个脚焊锡足够固定,这样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轻摔也没问题,重摔的话这里当然就是最先出问题的地方之一

网友:
这个中键看起来像凯华的,我还专门买了几个松下的备用

网友B:
中键还有嫌弃软件的,大部分的鼠标中键都硬得像块石头一样

网友:
这种按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键还有嫌弃软件的,大部分的鼠标中键都硬得像块石头一样

这个原装比那些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强,但又缺乏确认感,网上有用户有同感,改造之后更脆,软硬适中,类似左右键那样,在硬桌面略硬,在鼠标垫上手感完美接近左右键。

没有硬得像石头,硬得像石头的我都会改掉的,典型的比如M185,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619-1-1.html

还有M705不那么硬,但我改得更软一些了,没有在这边发帖。

网友C:
就是那个取消了 滚轮左右 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取消了 滚轮左右 的鼠标。

是的,但是增加了中键,没有中键比没有左右滚难受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中键还有嫌弃软件的,大部分的鼠标中键都硬得像块石头一样

看结构应该是光栅的,和编码器的结构不一样,编码器的一般中键都是偏心在一边,导致手里不均匀,再加上按键用的垃圾玩意,很多手感确实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结构应该是光栅的,和编码器的结构不一样,编码器的一般中键都是偏心在一边,导致手里不均匀,再加上按 ...

我买过几个罗技优联的办公鼠标,中键都是那种1分钱的6x6超级垃圾的轻触开关,触发力度150gn以上的,太垃圾了,按都按不动。
正经的鼠标微动压力克数都是70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结构应该是光栅的,和编码器的结构不一样,编码器的一般中键都是偏心在一边,导致手里不均匀,再加上按 ...

是电磁的滚轮,用罗技的软件点点鼠标就能调节阻尼大小,而且用力大幅度滚动会自动切换极速滚轮,这个是我选择它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几个罗技优联的办公鼠标,中键都是那种1分钱的6x6超级垃圾的轻触开关,触发力度150gn以上的,太垃 ...

买之前看拆解图就能避免,一个鼠标手感如何看拆解图可以知道90%

优联的鼠标里面,中键原装最好的有两种,一种是我这个型号的原装微动,另一种是那种锅仔片裸露的,就这两种软,但有点太软了,所以这两种要往硬了改。锅仔片裸露那种的改法是更换成金属壳且金属推杆那种侧键微动,然后滚轮组件切掉相应的高度

你说的这种6×6×5的轻触开关,看到就躲着走,这种是用在电器上的,以前做设计的时候经常用,它面向的对象是手指尖,不是手指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之前看拆解图就能避免,一个鼠标手感如何看拆解图可以知道90%

优联的鼠标里面,中键原装最好的有两种, ...

你拆下来的这个微动是什么型号的,我的罗技M585中键太硬了,也想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来的这个微动是什么型号的,我的罗技M585中键太硬了,也想改造一下 ...

按图片淘宝了一下,长得100%一样且介绍符合Master3/Anywhere3的是ALPS的SKRAAWE010,这个是6×6×3.4的

其他长得像但不一样的有欧姆龙的6×6×2.5的,但是你这个太高了,可以挑挑看有没有推杆长一点的(目测没有,有的话罗技早用了),或者你在滚轮支架上面贴东西补齐高度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来的这个微动是什么型号的,我的罗技M585中键太硬了,也想改造一下 ...

可以试下这种外观的,按经验这种比你原装那个是软得多的,因为厚度越薄,里面锅仔片的凸起程度就越低,按压所克服的力就小。要么就要改成我本主帖说的这种长方形的,里面有杠杆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试下这种外观的,按经验这种比你原装那个是软得多的,因为厚度越薄,里面锅仔片的凸起程度就越低,按 ...

这种我也用过,不太行,声音滴答滴答的,力道和很大,键程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也用过,不太行,声音滴答滴答的,力道和很大,键程很短

那你只能看看松下2脚方形微动,和你原装一样是插件式的,处理下滚轮支架的凸起高度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您换的这个D2LS-21和原来的微动高度一致吗?看图片感觉比原来的高不少呢?我的anywhere 3s也是中键太硬,比左右键明显要用更大的力才能按下去,想借鉴您的经验改一下,还有侧面两个键也是比较硬,有没有办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