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搞个随车气泵和应急电源

楼主(2024-08-10):
之前买的米其林打气泵终于寿终正寝了,一个轮胎都打不满了,上小黄鱼拍得一个宝马F02打气泵,回来整修了下动力强劲上气有力。然后就把之前做的应急电源合二为一了,前前后后搞了半个多月,中间买的电线还出问题,被迫改方案。最终做完测试还是很满意。
1.做了双电源切换,内置电池有电可直接启动,无电情况下利用汽车电瓶外供电。
2.把原来的剩下来的灯头加上去了,背景画上拆的无线控制模块装上了,可以提供爆闪和照明。
3.搞了电量显示模块,带快充功能,可作为大号充电宝使用。
4.增加了气压表,可设置启动气压和上限气压,随意调整。
5.可接帮电夹,做汽车应急启动电池使用。

网友A:
快接接头,用作气泵的接头?

网友B:
我还以为蓝色的那坨是电池的,还在纳闷咋那么小,最后才发现要接电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蓝色的那坨是电池的,还在纳闷咋那么小,最后才发现要接电瓶的...

双电源,蓝色的就是电池。

网友C:
气泵多少钱买的?分量重吗?

网友:
要求便携的,非得组在一起

网友:
建议长线汽车蓄电池取电,车载环境复杂,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泵多少钱买的?分量重吗?

重,90多

网友:
我也打黑了一个 91块,加运费到我收140了。不过不是威伯科的,应该是国产仿品,气压能轻松干到12个。应该是足够用了。4.8公斤重。

网友:
这是一点也不考虑散热问题啊!活塞皮碗坏的会很快的

裸奔或者装散热风扇会好一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320-1-1.html

网友:
看着就货真价实,比买的成品好多啦

网友:
不考虑做个撒热孔?我前后买+自己折腾的充气泵有4个,目前小的放家里,偶尔充个足球、电动车,大的在汽车后备箱

网友:
宝马的打气泵不便宜,现在没2-300买不到吧

网友:
这捣鼓一机多用还实用。

网友:
这种红黑线时间长了里面铜丝会氧化发黑,导致接触不良,,,,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建议上硅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接接头,用作气泵的接头?

工作室搞得不错,花了大价钱搞的吧。工作室搞得不错,花了大价钱搞的吧。工作室搞得不错,花了大价钱搞的吧。

网友:
然后发觉基本是吃灰,车哪来的那么多亏电,不够气。

网友:
气泵放盒子里周围没加点减震泡棉啥的吗

网友(2024-09-21):
运行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