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已做了一个给螺丝刀充磁的充磁器

楼主(2024-08-10):
这个充磁器其实比较简单,携带方便,就是用磁盘里面的强磁极性相同的一面相对放在一个三角形内,把螺丝刀头放到里面抽动几次就能起到充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消磁?

试过一边充磁另一边是消磁

网友B:
我以前用闪关灯(报废舞厅里拆的),断开玻璃管一头,串入一个大接触器的线圈,这样只要把磁铁插入线圈中心,给闪关灯工作,就能给磁铁充磁和消磁。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螺丝刀还能充磁和消磁,我们不许用带磁性的螺丝刀,有了磁性就扔掉或者沦为敲击或者挖翘的工具了,只能住进大工具箱,没资格如小工具包了。

网友:
在强磁上划两下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做的简单实用就 行

网友:
哈哈,买电钻、批头啥的好多都送那种蓝色方形的加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闪关灯(报废舞厅里拆的),断开玻璃管一头,串入一个大接触器的线圈,这样只要把磁铁插入线圈中心 ...

这个方法挺有意思

网友:
需要3个强磁吗,里面磁场没有互相抵消?

网友:
为什么需要3块强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