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220V充磁器

楼主(2024-08-10):
这个是原来忘了从哪里得来的了,分为充磁和消磁两个功能 ,按住充磁按钮把螺丝刀头放入其中就能迅速充上磁,效果极好,其实就是一个感应线圈。通过改变电流方向实现充磁和消磁。

网友:
一个电磁铁

网友:
好东西呀!
经常用得着。ss

网友:
可以用于老式CRT显像管消磁的吧。

网友:
手表维修专用

网友:
老物件了,看那电源线系个扣,

网友:
原来是电磁铁线圈,给改锥充磁很方便。

网友:
这种是插电的,估计比那种不需要插电的效果更好吧。

网友:
没用过这种,一直是用麻将机强磁铁,加磁消磁。

网友:
看到了线圈和电阻,感觉应该还有二极管吧?

网友:
年头是不少,外壳发黄,黄腊管都老化裂开

网友:
切换是什么原理?充磁是直流,退磁是交流?

网友A:
应该有整流二极管的,线圈通直流电,充磁;通交流电,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整流二极管的,线圈通直流电,充磁;通交流电,消磁。

有道理,可能里面有一个,其它的没弄开,就看一个电阻,其它应该还有

网友:
不把线圈抽出来看看?批头到底插在哪里?拿批头示范一下,好让坛友也仿制一个啊

网友B:
少见,零件看着不多。能画个电路图吗?仿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见,零件看着不多。能画个电路图吗?仿制一个。

充磁就是220v整流供给线圈,消磁则需要220v接一个消磁电阻供给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见,零件看着不多。能画个电路图吗?仿制一个。

一般情况充磁是先把大电容充满电,把需要充磁的物体放到线圈内,再通过线圈给电容放电(相当于给线圈通大电流,电流越大,磁性越强),消磁就是给线圈通交流电,把要消磁的物体放到线圈的矽钢片附近,通电后慢慢远离需要消磁的物。

网友:
功率不小呢

网友:
看外壳,年头大小,原来内部是这样,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