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史前交换机~网件gs108T v1

楼主(2024-08-10):
最近天气炎热,我的网件GS108T V1交换机出现了网络故障。每次出问题都需要重启交换机,不得已买了个傻瓜交换机磊科s5gtk先顶住这个夏季。换个电容会不会好点。还是要给这个控制芯片,内存加个散热片。

网友A:
看不清,但你要说是32M SDRAM我是不信的...

-----------------------

网友B:
看走线,好像是千兆的

网友C:
加强散热啊。要不加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但你要说是32M SDRAM我是不信的...

你说的对,我看错了,内存芯片是P2V28S40CTP,128Mb sdram,就是16M 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强散热啊。要不加个风扇

是给BCM5836KP这个交换芯片贴个散热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走线,好像是千兆的

对,是个老古董了,以前用着还行,今年天气太热,我还没退休,他就想退休。BCM5836KP的交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强散热啊。要不加个风扇

可不可以就给BCM5836KP贴个散热片。箱子里面有风扇,天冷还好,天热这个交换机格外的热。

网友:
华硕 8口路由器 ……

网友:
看着有点古老

楼主:
是不是应该扔掉。

网友D:
把芯片拆了重植下就行了,估计年代久了锡球接触不良了

网友:
好像是千兆的

网友:
有些年头了

楼主:
没问题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我就是不太明白为啥交换芯片不放散热片,给PHY芯片放这么大一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芯片拆了重植下就行了,估计年代久了锡球接触不良了

老了,手不稳,眼神也不好使。打算给交换芯片贴个散热片,夏天就裸奔。看看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我就是不太明白为啥交换芯片不放散热片,给PHY芯片放这么大一个散热片 ...

工作的时候你看一下BCM5836到底有多热就知道了,烫手的话就得加散热片,不烫手就没必要加。

网友E:
估计是扛不住现在的网络环境,这种交换机不知道背板带宽有多大呢,现在动不动都是跑满,估计扛不住

网友:
看起来有年头了,是不是供电部分有什么电容之类的元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扛不住现在的网络环境,这种交换机不知道背板带宽有多大呢,现在动不动都是跑满,估计扛不住 ...

天不热的时候,杠杠的。背板是16Gb.包转发率是1.488Mp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