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求RM1135/RTL5735DL/RL6643/RL6855量产工具!YX2Q

楼主(2024-08-10):
求RM1135/RTL5735DL/RL6643/RL6855量产工具,颗粒制程是长江存储YX2Q,用软件查到的Flash id是YMN0WQC1B1XC6C,来自悉硕的一块512GB硬盘。

其他信息如图所示:

在此求助各路大神,在网上找了很多版本的工具,但是都和颗粒不匹配,没有找到适配的量产工具麻烦各位了

网友:
长江hus制程,别想了

网友:
我感觉你这玩意颗粒都炸ce了
个人感觉正常应该有ch1 ce4

网友:
2楼说的对,应该是炸了。刚开始出厂的x2 9060易炸,那段时间被制裁,后面的工艺改进了。

网友:
Flash019 = X2Q001;        YMN0WQC1B1XC6C;        1;        1;        6;        3954;        11;        3048;        32;        18432;        246;        0x2;        18;        9B, D5, 58, 8D, 20, 00, 00;        0x8c000035;        0x6117004;        6;        0;        2;        3DQ;        0;        1xnm;        1.33Tb;        YX2Q;
我好像有,

网友:
还以为是大螃蟹

网友:
2楼说的对,应该是炸了。刚开始出厂的x2 9060易炸,那段时间被制裁,后面的工艺改进了

网友A:
大螃蟹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螃蟹什么意思?

Realtek 瑞昱推出的集成电路,因其LOGO像一只螃蟹,数码爱好者们戏称其螃蟹。

网友A:
谢谢科普,有个闲鱼的2t固态,我看主控磨标了,隐约看到rm1135t 就是颗粒不知道什么,有个版本的可以读取到ssd  就是量产的时候出错 要h3v7,有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吗,或者信息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科普,有个闲鱼的2t固态,我看主控磨标了,隐约看到rm1135t 就是颗粒不知道什么,有个版本的可以读取到 ...

这种的99.99%是扩容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99.99%是扩容盘

就算炸了自定义MAP也能用吧

网友C:
(去掉末尾.zip)

烂大街的东西  家园不够自己找群下

网友:
不错,居然有人愿意分享,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末尾.zip)

失败呢 上传SPI

网友D:
好像还没公开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末尾.zip)

付款了下不了,发邮箱1203322496QQ邮箱,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还没公开这个软件

不清楚,也有可能是群里大佬魔改的,或者看看首发部落什么时候能够上点?没记错的话N38A的VE0R631D到现在还是“苦逼管理”级别吧
听说一个要卖好几千呢

网友(2024-11-02):
引用 网友C:
(去掉末尾.zip)

能发给我吗?多谢了:asas698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