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帖)空调启动困难—更换电容解决

楼主(2024-08-10):
科龙柜式定频空调,十几年了,最近启动时感觉很吃力,室外机要嗡嗡响个十秒才安静下来,声音很大,震动的声音,运转起来制冷正常,中途达到温度停机,再启动又会嗡嗡响一阵。
啥问题?该从哪入手?

今天请了维修师傅,更换了一个电容,问题解决,收费150,大热天挣个辛苦钱吧,还想让我充佛,婉拒了

网友:
大家都说空调时间长了电容失容了是最大的毛病,换一个试试看...

---------------------

网友:
室外机电容换一个

网友:
换启动电容就好

网友:
该洗外机风扇了吧

网友:
首先换电容,其次风扇轴加油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 ,换压缩机启动电容。

楼主:
今天请了维修师傅,更换了一个电容,问题解决,收费150,大热天挣个辛苦钱吧,还想让我充佛,婉拒了

网友:
室外风机轴承可能运转不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请了维修师傅,更换了一个电容,问题解决,收费150,大热天挣个辛苦钱吧,还想让我充佛,婉拒了 ...

是的, 其实有的问题基本就那几样,但是真是挣个辛苦钱。
昨天下午我给自己家的空调换了一个驱动板(中央空调维修好贵,一报价基本都是几大千。网上有个笑话,但凡多联机换板子一报价就是8500。)我和家里人说,还好有围栏,不算危险,天这么热,板子不算,在外面呆一个小时左右,换我是空调维修,我也要收五百维修费。
现在装修就买柜机和挂机了。维修价格透明一些,成本也低,不行换个新的才几千。

网友:
定频空调最好修了,拆开外机壳大圆筒就是压缩机电容,再找黑色风扇电容。拆下来去电子商店,扔给老板找同一型号。最多50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