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逆变器机头维修

楼主(2024-08-11):
一台逆变器 出直流 检查电容换过1个,拆下来测三个电容都容量下降,4u降到1u左右  换新后正常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啊,电鱼效果好吗?

网友:
这个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啊,电鱼效果好吗?

十年八年前,我见别人在WC里,放这个,利用液体导电,专门去电JJ、、、、鸟。

网友C:
换哪个电容?图片上看不出啊?

网友:
逆变器出直流,开关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年八年前,我见别人在WC里,放这个,利用液体导电,专门去电JJ、、、、鸟。 ...

还有这样干的?报警被抓到,妥妥的故意伤害和危害公共安全罪。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单硅机?

网友:
电容器容量下降,应该是电容器的品质太渣,必须换品牌产品。

网友:
现在的电解电容是好商品,坏的快销量多。

网友D:
是那四个小体积电容吧,备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啊,电鱼效果好吗?

只修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哪个电容?图片上看不出啊?

图片上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那四个小体积电容吧,备压整流。

电杆旁边那三个

网友E:
这么大电容竟然坏了,换的啥牌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电容竟然坏了,换的啥牌子啊

这个电容容易坏,1000多伏的电压!换的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