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拆修一台pls定压功放

楼主(2024-08-11):
修一台音响功放,合并式功放,原始故障如下
1.音响插入音频线,音频线不接设备,或者接蓝牙模块但是不开机一拧大音量和高音就会产生啸叫,或者应该叫自激?故障视频【功放维修视频1-哔哩哔哩】 https://b23.tv/2CPwlO6

已经将图上前级部分,大概地排查一遍
电容基本容量都OK,运放,电位器都进行更换,没有变化仍然啸叫。去掉前后级连接线,测功放板输出正负极,电压为几十mv左右
对功放部分进行排查,前面的2对小功率三极管2n5401,2n5551都没问题,为保险起见全部更换,更换过程中其中一对5551和5401位置焊反了,试机发现不对,其中一路双指示灯断电后迅速灭掉,检查后纠正错误重新焊回,焊盘掉了几个,应该接上了。但现在发现又有新问题
2.图上c5198和a1941应该是推动管?这两个管子和旁边c2073,a940之前用手摸过,应该是不发热的,现在试机空载几分钟温度就烫手了,播放音频是正常的,除了发热无其它异常

补充:
已经做了11楼朋友建议的测试,感觉应该是后级部分的问题
功放空载,插入音频线但音频线不连接音源,前级音量旋钮调大以后,出现啸叫声杂音,为了测试,在前后级之间音频线并联多一根音频线β通往功放b作监听,但是去掉前后级连接的音频线,啸叫又消失了
一句话就是,功放b单独连接前级测试,没出现啸叫自激,一旦连接前后级音频线就会出现啸叫

目前实在没有什么思路了,欢迎大家交流提供建议

网友:
功放修起来挺复杂

网友:
越修故障越多。。

网友A:
输出变压器不接负载试机?

网友B:
从描述来看,此故障在前级还是后级都没弄清楚。可用音频输入功放的总输入端,试下,总得先确定是前级还是后级的事!

网友:
最后的归宿大概率是废品站

网友:
这功放一出问题最难修

网友:
能把电路吃透,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不接负载试机?

接了,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描述来看,此故障在前级还是后级都没弄清楚。可用音频输入功放的总输入端,试下,总得先确定是前级还是后 ...

功放空载,插入音频线但音频线不连接音源,前级音量旋钮调大以后,出现啸叫声杂音,信号电平指示也全亮。为了测试,在前后级之间音频线并联多一根音频线β通往功放b作监听,但是去掉前后级连接的音频线,啸叫又消失了

网友C:
感觉像是前级自激了。先区分一下故障是在前级还是后级吧。
断开前后级之间的音频线,后级输出接假负载和一个监听喇叭,单独往后级注入音频信号,看看啸叫不?
如果不啸叫,放送正常,那说明问题出在前级部分。
同理,前级输出接个假负载+耳机,注入信号看看是否啸叫。如果啸叫,那故障就是在前级。
一般自激故障可能是电源或者放大电路里面的补偿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前级自激了。先区分一下故障是在前级还是后级吧。
断开前后级之间的音频线,后级输出接假负载和一 ...

前级试过,接了耳机,功放b,开大音量都不会啸叫,后级用手摸信号输入端有尖锐噪音,并不是交流声

网友D:
估计是音频线不是屏蔽线的原因,换成带有屏蔽层的音频输入线就可以了,以前有的功放板就算不接信号都能收到电台

网友:
如果有信号发生器配合示波器问题就好找了

网友:
不会,帮顶,等大神解答。

网友E:
功放后级是分立元件,直接耦合的,你把三极管焊反了,估计推动管会烧。这种直接耦合分立元件的功放,如果不懂原理,很容易修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放后级是分立元件,直接耦合的,你把三极管焊反了,估计推动管会烧。这种直接耦合分立元件的功放,如果不 ...

请问老师,推动管是a940和c2073吗?那a1941,c5198是属于电压放大还是电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音频线不是屏蔽线的原因,换成带有屏蔽层的音频输入线就可以了,以前有的功放板就算不接信号都能收到 ...

确实没屏蔽层,但是同一根音频线,接在其他音响上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空载,插入音频线但音频线不连接音源,前级音量旋钮调大以后,出现啸叫声杂音,信号电平指示也全亮。 ...

参考11楼的方法吧。

网友:
单音道没丽缇身不适合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