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强拆飞利浦HX6220电动牙刷并更换电池

楼主(2024-08-11):
先上真身 19年买的二手全新 每天用两次共六分钟 差不多不到一个月充一次电 真特么耐用

再英雄 也有消瘦的一天

真特么的难拆 看网上说底部有螺丝 有个屁 差点把我手拆掉

不知名两个片子 外形一样 丝印不同

大家伙 不知道功能

充电部分吧 傻充 新换的电池是满电 到它这继续充 应该是个计时电路

底部充电线圈和线路板相连 纯铜的

有专门的防震胶垫 比我前些日子拆的那个福派的强很多

两边都有

电机钢印 不明事理

防水胶垫 文丝不漏!虽然只是个低端牙刷 好像有裂痕了

塑料按键 依然好用

充电感应线圈 充一次电大概需要二三十个小时!

这是新买的电池 所谓的飞利浦原配汤浅 卖家信誓旦旦说是800毫安时

另一节的容量 会不会是新电池 需要重放几次后才能发挥本身应有的容量?

上面是新买的 下面是拆机的 是真是假 应该好判断吧

上面新买 焊片引出的方向不对 需要调换 还有焊片太粗插不进线路板里 最后截了旧电池的用上

总结下:无痕拆解 我不能 但看网上视频都很轻松 还有 飞利浦已经不再生产个人卫生清洁用品了 牙刷和剃须刀之类的将来该买什么品牌 细思极恐
谢谢观看!

网友:
充电器不错啊。

网友A:
防水胶垫为啥不一并更换呢?

网友:
家了还有一个机身,开关按钮部分漏水了,只能舍弃

网友:
感应充电效率低,可防水效果好,故障率低

网友:
这种电池的

网友:
这个牙刷做得确实好。

网友:
感应充电有利于防水,缺点效率低。可惜飞利浦电动牙刷是镍氢电池,其它品牌已经用锂电池。

网友:
用了这么久,1点水都没进,

网友:
牙刷不错,充电器也不错

网友:
牙刷做得确实好。

网友:
飞利浦牙刷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就是开关和防水圈经常坏,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
剃须刀应该不会停产的因为飞利浦全球还有不少工厂不过进口的产品价格可能会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胶垫为啥不一并更换呢?

哪有配件啊 自制也几乎不可能

网友:
小米最低端T100的都用上了10440锂电,就是容量小了点,和镍氢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
国产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
做工还是满好的。

网友B:
这低端的是和国产牙刷一样的往复旋转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低端的是和国产牙刷一样的往复旋转电机?

只振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