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球蕊 角阀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4-08-11):
最近想给热水器换俩个角阀。看到淘宝上这种球蕊的角阀, 想不通它是怎么工作的?

进出口是90度相位的,而阀体通孔是直通的,水是怎么流的?

网友A:
盲猜可能:
1、美工不懂工业设计,没在进水端的球体那的洞,实际情况可能是球体上有互为90度的两个洞,水走红色线,从底洞进,从侧洞出。
2、球体部分只依靠前后一小部分的摩擦力实现封闭,然后在中部位置有大于球体外径的中空部分可以允许水流到球体后面(蓝色线的走法),然后再通过180度的通孔把水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可能:
1、美工不懂工业设计,没在进水端的球体那的洞,实际情况可能是球体上有互为90度的两个洞, ...

还是搞不清。两个口应该有一个口,是与球蕊的通孔相通的。

网友:
猜测::球体对着进水口的地方有孔,然后在球心的地方转向对着出水口的地方向通。转动球体后,出水口孔对着壳体密封了。

网友:
这是产品坡面图,把它分解开来就知道了

网友:
看这个图应该是没水的

网友:
我的燃气热水器用的也是这种外形的角阀不过不是铜材质的。

网友:
球蕊角阀的原理与直通式球阀的一样,只是进水口方向向下旋转了90度,且留有空间做进水通道,与二楼图中的蓝线走向一致。

网友:
吾以为是画图的忘了留洞

楼主:
大家提的意思,都不能充分让我信服,我还是不懂。球蕊的通孔,应该在进口或出口的直路上才对,在弯角处怎么可能呢?除了这个通孔也可90度的。

楼主:
2楼所标的蓝色通路,在这画面里是没有通路的。

网友:
堵死。

转过一个角度,会出现缝隙。

网友B:
这张图看得清了吧?你那个也是这样结构的,只是图没做好效果看不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看得清了吧?你那个也是这样结构的,只是图没做好效果看不出而已

对!这才对了。谢谢。

网友:
其实下面还有个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