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同轴线是否有专门的音频接头?

楼主(2024-08-11):
同轴线是可以拿来传送音频信号的,

75-5同轴线默认是用来传有线电视信号的,
是否有支持75-5同轴线的rca接头?哪里可以买到?

目前手上只有有线电视接头,是否有对应的rca接头呢?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网上应该能买到这种接头,同轴线缆太硬了不方便弯曲我不喜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应该能买到这种接头,同轴线缆太硬了不方便弯曲我不喜欢用。

这种75-5线能穿进去么,75-5线很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75-5线能穿进去么,75-5线很粗的

直接搜索cra插头看到里面的结构适合安装同轴电缆的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种头子是75-7上用的,以前常见的闭路电视入户线就是75-7同轴线,75-5的线要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头子是75-7上用的,以前常见的闭路电视入户线就是75-7同轴线,75-5的线要细一些。 ...

75-5是用来传有线电视信号的,线非常粗

75-7是不是比75-5更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搜索cra插头看到里面的结构适合安装同轴电缆的就可以了。

cra插头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cra插头是什么?

打错顺序了应该是rca插头,可以先测量好你的同轴线直径然后问商家客服能否穿进去,最好是选择退货包运费的不适合就退货。

网友C:
同轴电缆是传输射频信号的,音频信号最好是用音频线,带屏蔽的那种,4N无氧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轴电缆是传输射频信号的,音频信号最好是用音频线,带屏蔽的那种,4N无氧铜的 ...

同轴电缆是不是也能传硬盘信号?同轴本身就带屏蔽啊

网友D:
看见文章里用同轴电缆传输数据流的。忘了哪一年的无线电与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文章里用同轴电缆传输数据流的。忘了哪一年的无线电与电视

同轴电缆是不是一般只用来传有线电视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轴电缆是不是一般只用来传有线电视信号?

用来传输CD转盘的数字输出,后面是解码器

网友:
你想自己DIY同轴数字线?建议还是买厂线吧,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