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灵异事件,我的芯片冒出了火星子,吓死我了!

楼主(2024-08-11):
电位器不是可变电阻吗?应该是让输入变小的啊?

同样的板子,我接过单联电阻,用起来很好,很稳定,噪音都没了。

所以问题在哪里,很难找到

按网上的图接线,结果把功放芯片烧了。

冒出了火星子,吓死宝宝了!

所以才提出这个问题。

奇怪,怎么会烧坏芯片呢?

网上到处是这样的图啊

没接之前是正常的,一直在用。.

很注意焊接,电位器也是比较好的

网友A:
这种无滤波器输出D功放芯片本来就很便宜,造假的可能性不大。
看您的接线烧芯片最大可能是电源接反、电源使用了交流电源或有较大的交流成分、输出端短路或碰地。还有一点,PAM8403极限工作电压只有6V,如果电源电压高了当然该冒火就得冒火。
如果电位器就是按图接入,那肯定不是因为接了电位器的原因。

网友:
像在说鬼话

网友:
图没问题,可能芯片不良。或电源接反了。过载或过热一般芯片都会保护,电源反了或过压很容易炸。

网友B:
这款芯片好像需要接上扬声器才能通电开机,不过幸好价格便宜坏了就再买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芯片好像需要接上扬声器才能通电开机,不过幸好价格便宜坏了就再买一块。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接个电位器能把芯片烧了,有点诡异。

网友C:
下次通电前说声佛主保佑

网友D:
魔高一丈

害不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通电前说声佛主保佑

难道是电位器坏了?但坏了也不至于烧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魔高一丈

害不害怕

根本就没有怕这个观念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通电前说声佛主保佑

佛祖说自作自受,个人因果个人了。

只有上帝是万能的,但貌似经不起质疑推敲。

网友:
也有可能是假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滤波器输出D功放芯片本来就很便宜,造假的可能性不大。
看您的接线烧芯片最大可能是电源接反、电源使 ...

谢谢大佬!

一直都是手机充电器的接入,一直都是5v,而且正负肯定没有接错,这个我很注意的。

手机充电器后来也测过,没问题,一直都是5v

喇叭、电源全部都是原先一直正常用的,没有更换过。

所以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打算再买几块板子,重复一次实验,看是不是还会烧。

网友:
电位器在哪里?

楼主:
右边的二排123不就是电位器啊?

网友E:
好好想想,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想想,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阿弥陀佛,施主要忏悔!

网友:
下次通电前说声阿你陀佛保准没事!

网友:
我的芯片直接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