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买个钳表测房东的电表搞没搞手脚

楼主(2024-08-11):
想买个钳表测房东的电表搞没搞手脚,求推荐一款百元以下的钳表

网友A:
买个功率计插座把,便宜,方便

网友:
还是二楼说的买个功率计最准确,钳表测电流也就纯电阻负载才准,容性和感性负载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功率计插座把,便宜,方便

我这是三相电的电表 引出的线也太多了 没有单独一个总插座 主要还是想买钳表

网友:
炬为的空开电能表,还能连WiFi,用的涂鸦平台。
测有功和无功功率,还能过欠压保护。带屏幕。能按日月年统计电量。这不比钳表好用。

网友:
没必要,直接找供电局 说怀疑房东偷电,一毛不花

网友B:
不明白,房东往哪个方向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房东往哪个方向搞呢

电表快 挣差价

网友:
自己房间装一个电表。。。

网友:
钳形表的误差会误导结果的,相对越小电流约难准确.

网友C:
房东不会改电的,房东压根不在住这里,没有改电的必要,他有功夫改电,不如直接告诉你他家电费全按三阶电费单价为0.7883元/度收你电费钱省事。不用万用表,你把全部电器停了,看电表还走不走就知道家里电路有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房东不会改电的,房东压根不在住这里,没有改电的必要,他有功夫改电,不如直接告诉你他家电费全按三阶电费 ...

1.6一个字

网友:
你想用钳表来看房东计量有无问题,你怎么测定有无问题的?感觉无法比较和判定。

网友:
房东一般不会改电表,只不过电价收你的高

网友(2024-09-16):
电表都是检流电阻检计量,钳表是线圈或霍尔计量,误差很大,还有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的误差,很麻烦,如果想检测最好是买块电表或二手电表接入,实际上不需要,现在的智能电表很难搞鬼,不放心可以去电业局报户号查一下过往电费就知道了

网友D:
房东电表做手脚?很少听到
房客偷电到不少

查电表做手脚,应该是钳表( 查正常的火零电流是否相等)

怀疑电表偏差应该买个功率计

如不要DCA

那几十元的太多了,用得不多
买个最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房东电表做手脚?很少听到
房客偷电到不少

功率计不行 电表出来好多线路,不是只有一个插座

网友:
没必要 啊,紫薯布丁

网友:
疑神疑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