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55zm5-AD小米电视出现竖条花屏,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4-08-11):
小米电视55寸,型号L55zm5-AD,突然出现花屏,好像屏幕没问题,感觉是主板出问题了,有没有大佬懂得?

网友A:
好像是华新光电的屏幕来着?,过保了就拆了后盖,断电状态下,拆下逻辑板到屏幕边板的其中一个扁排线,然后开机看看,然后再装回,拆了另外一边再试,拆装必须拔电再操作,如果断开一边扁排线另外一边正常就可以淘宝搜一下技改,问问他们有没有救

网友B:
应该是逻辑板问题,我家是55寸红米使用一年多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申请售后,售后师傅带屏上门准备换屏,换屏前再开机检测时这样的竖条又没了,图像也变正常了,一直到现在3年多都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小米电视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华新光电的屏幕来着?,过保了就拆了后盖,断电状态下,拆下逻辑板到屏幕边板的其中一个扁排线,然后 ...

不行,我拆开一边,就一半花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拆开一边,就一半花屏

拔掉电,装好这边排线,再拆了另外一边试

网友D:
去抖音搜搜,有很多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抖音搜搜,有很多解决方法

抖音搜了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逻辑板问题,我家是55寸红米使用一年多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申请售后,售后师傅带屏上门准备换屏,换 ...

你这是接触有问题,修理师傅动电视时碰巧又把不良接好了。都是神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电视堪忧啊,

小米电视确实不行,谁用谁知道。问题是现如今哪个品牌的电视机靠谱啊

网友:
不是小米电视不行 是使用的屏不行华星光电的通病!

网友(2024-10-16):
刚好一台康佳58寸的也是花屏了。

网友:
抖音有2个女的维修师,整天修黑屏和花屏的电视机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的是L55M5-AD,有时候能正常显示,有时候重影、上下跳、绿色块满屏飞、黑屏,拆开看是三星屏,只有一块大电路板,其他几条细长条线路板连着屏的,可能屏坏了,网上查的方法麻烦也不一定能搞好,也没趁手的工具,暂时放弃了

网友:
固定竖向条纹一般屏幕问题,主板及屏线问题一般是横向不固定随机闪动或出现虚像或直接灰屏。

网友:
曾经淘宝找了一家帮忙维修的,一百元教的在排线上垫点胶带就好了

网友:
太差了代工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音搜了试过,还是不行

买个主板换上试试,屏幕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E:
姝姝修电视,头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姝姝修电视,头条上

没搜到,是哪个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