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发一个我做的内阻仪吧

楼主(2024-08-11):
表头是马云上买的,55大洋
去年TS457 还不怎么流行呢,不然的话绝对入457

以前是塞到一个大壳子里
最近淘到了一个小点的,塞进去觉得还不错,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壳子要是能薄一点就好了

没买电池检测座,因为有点贵,非专业玩家,买那个不太划算,so自己DIY了一个
缺点就是用着不太方便,俩手都得用上

0.1欧的电阻,测下来98毫欧

综合用下来还是不错的,准确度不错,精度没457高,但是也够用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DIY!

网友A:
表头不带电压显示,是最早的那批,测试架可以参考坛里用c45导轨支架做

网友:
这玩意高不成低不就的   法拉电容就测不了    能测到0.1毫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不带电压显示,是最早的那批,测试架可以参考坛里用c45导轨支架做

不弄了,总共也测不了几次电池,弄个小一些的,连带测试夹一起,正好塞进前些年买的那个血糖仪的包里。

网友:
自己做的就是好,至少自己喜欢;虽然没有TS457那种豪华的面板,也没有TS457的功能多,但是确实是一件很实用的小工具,你多买一些电池,每天测一遍电池的内阻,尽情玩耍了。

网友:
表头貌似比457小点,这个壳子装457应该是装不下

网友:
在某宝领卷十几块买了一个,测个大概还行吧。

网友:
内阻仪,确实是个好东西,如今用锂电池多了,没内阻仪辩别不出好坏。

网友:
有了表头其它都简单了吧

网友:
字写的不错,内阻仪热度未减啊

网友:
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再弄一个TS457来和它对比对比吧

网友:
我动手能力差 最后还是买1030 了

网友:
好东西,这下方便了s

网友:
还是屏大的看着舒服些,纯数字也至少同步方式显示电压

网友:
不知道457之后会不会有更好的出现

网友:
一共投资了多少

网友:
离得近的能公用一下就好,不常用的,做起来吃灰啊。比如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