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一个缝纫机小油壶加个注射器针头油嘴

楼主(2024-08-11):
原来都是用注射器给一些东西加油,但注射器里面的胶垫会被油弄软,推杆容易脱出,用不两次就不行了,发现把这个注射的针头和缝纫机油的上面的嘴熔在一起不错,加油的时候比较方便,还耐用。

网友:
直接用注射器也行

网友A:
这方法不错,再找个塞子封一下口,免得洒出来。

网友B:
找个橡皮塞,不用的时候针戳进橡皮密封

网友:
用跑步机油瓶装缝纫油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不错,再找个塞子封一下口,免得洒出来。

原来有个盖子固定的,弄掉了,不过这样也不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橡皮塞,不用的时候针戳进橡皮密封

立着放没问题,只要别弄掉了

网友C:
好主意,只是注射针头怎么固定的?不怕掉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主意,只是注射针头怎么固定的?不怕掉下来吗?

针头的塑料部分与油壶嘴的塑料部分烧化熔一块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俩材质基本上是一样的,融化重新粘接效果会比较好。